[国产单片机] 高压包电路+RC吸收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2-08-15):
MOS管最大耐压是100V。

这是没有加RC吸收电路的电路图,经过MOS管的最大电压是140V,所以会偶尔烧掉MOS管。
在网上查资料说加RC吸收电路会有帮助,但是加上之后的结果有点不理解,如下图
加了一个 电容,最大电压去到了1KV,如波形

换了一个电容,最大电压去到724V,如波形

加了一个RC电路,最大电压去到1200V,如波形

不是说加了RC电路会有帮助吗?为什么电压还更大了?MOS管耐压才100V,怎样才可以限制到100V内?

网友A:
可以试试以下方法:
1 降低PWM占空比
2 稳压二极管限幅
3 RCD电路
补充一下:
并联103电容的波形看着不太对,建议同时测一下高压包1脚的波形,是不是1脚对地没有就近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以下方法:
1 降低PWM占空比
2 稳压二极管限幅

现在有个问题很奇怪,我现在已经把电容电阻都拿下来了,高压包还是能去到一千多V,没加电阻电容之前最多才140V,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很奇怪,我现在已经把电容电阻都拿下来了,高压包还是能去到一千多V,没加电阻电容之前最多 ...

这问题我没看懂,现在不加电阻电容,高压包第3脚有一千多V,之前也没加电阻电容,也就是同样的条件,电压才140V?
也许是测量方法的问题,当数字示波器的时间轴改变时,采样率也会改变,比如有1us的窄脉冲,在10ms每格的情况下可能就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我没看懂,现在不加电阻电容,高压包第3脚有一千多V,之前也没加电阻电容,也就是同样的条件,电压 ...

我重新焊了一张板,不加任何吸收电路,的确是1kv,可能是我之前测试错了。如果我想将1kv降到100v,是不是不可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重新焊了一张板,不加任何吸收电路,的确是1kv,可能是我之前测试错了。如果我想将1kv降到100v,是不是 ...

你不能按照你的功率管来规定这个感应电压,而是应该按照这个感应电压来选功率管。

首先,你要把你的问题说清楚,你的高压包变比是多少的,次级想要输出多高的电压?

高压包的高压,是在电流断开的时候,反激产生的,所以你这个开关管上有一个高压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想着把这个开关管上的高压去掉,那么你的高压包的次级也就得不到你想要的高压了。

当然,这个开关管上的电压是需要有点控制的,否则太高的话,也容易烧开关管,
一般的办法就是开关管C极并联一个电容到GND,这个电容的耐压要很高,但是容量不是很大。

这个电容就叫做逆程电容,他和你的高压包的初级串联组成了一个LC震荡回路。

根据 E=1/2 LI^2, 和 E=1/2 CU^2, 可以计算出来这个震荡电压的峰值幅度,而这个电压会反应到高压包的次级。(实际上,高压包次级产生的高压是个震荡的交流).

你可以参考一下以前的白金触点的电路,除了开关管换成了固态元件,其他的东西其实都没变。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8748206000184204&wfr=spider&for=p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重新焊了一张板,不加任何吸收电路,的确是1kv,可能是我之前测试错了。如果我想将1kv降到100v,是不是 ...

我不是说了三种方法吗,最简单的说是减小占空比。
你的那几个电路里并联电容也是可以的(相当于RC电路的R取0,电容越大电压越低),MOS管DS之间加电容也是一样的道理。
如QuakeGod所说,限制初级电压,那么次级电压也会受影响。
得考虑限制到100V时次级电压是否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说了三种方法吗,最简单的说是减小占空比。
你的那几个电路里并联电容也是可以的(相当于RC电路的R ...

尝试调小占空比,反激电压跌到几百V了,但是输出太弱了,证明不能调小反激电压。

还有其他办法可以保护MO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能按照你的功率管来规定这个感应电压,而是应该按照这个感应电压来选功率管。

首先,你要把你的问题 ...

尝试调小占空比,反激电压跌到几百V了,但是输出太弱了,证明不能调小反激电压。

还有其他办法可以保护MOS吗?

@单模先声 :你可以按照6楼说的计算一下,看看满足高压要求的MOS管反压是多少才能确定现在的电路是否还有可能挽救
@zlf1208 :现在的情况是产品已经上市了,受结构限制,MOS管只能用TO252的,这个封装的耐压值最大就150V,产品偶尔会烧掉MOS管。这反激1KV估计是不能改变的了,只能去改变保护电路,MOS管也变不了,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没办法了?
楼主没看懂6楼说的,你调小占空比的结果已经验证了6楼所说的了!楼主思考问题的方向反了,是先要确定你需要什么,然后满足这个需要的MOS管反压是多少,然后才考虑如何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尝试调小占空比,反激电压跌到几百V了,但是输出太弱了,证明不能调小反激电压。

还有其他办法可以保护M ...

提高频率试试
或更换耐压更高的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能按照你的功率管来规定这个感应电压,而是应该按照这个感应电压来选功率管。

首先,你要把你的问题 ...

现在的情况是产品已经上市了,受结构限制,MOS管只能用TO252的,这个封装的耐压值最大就150V,产品偶尔会烧掉MOS管。将反激1KV变为150V的不可能的了,不然输出就没有了。这反激1KV估计是不能改变的了,只能去改变保护电路,MOS管也变不了,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没办法了?

网友C:
我看网上多年前拆解的打火机管子好像耐压还不如你这个,他这个图纸可能是老设计,你这个可能比他这个先进改用MOS管了,把电压降下来打火机要是啥也点不着也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网上多年前拆解的打火机管子好像耐压还不如你这个,他这个图纸可能是老设计,你这个可能比他这个先进改 ...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用电池的电子打火机这种电路本身就存在这缺陷,没办法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用电池的电子打火机这种电路本身就存在这缺陷,没办法解决? ...

这个我也不懂,可能想可靠还火花强只能用耐压高的管子吧,但是打火机又成本低只能用便宜的吧。
我试着串个二极管火花都小很多,反正我是不知道怎么用便宜低压的管子还要火花强还要可靠不坏。。

网友C:
实在不行换200V的管子试试,就是这个价格太贵了,也不知道能不能代替原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产品已经上市了,受结构限制,MOS管只能用TO252的,这个封装的耐压值最大就150V,产品偶尔会 ...

TO252 这个不就400V ,你用的管子多少钱 一个啊,怎么看网上1毛一个,1毛的话我也想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252 这个不就400V ,你用的管子多少钱 一个啊,怎么看网上1毛一个,1毛的话我也想买

之前我搞错了,反激电压不是一百多V,是1KV

网友B:
你也不一定非得用MOS管,用NPN的管子也是可以的。高压方面, BJT的管子比 MOS 管有优势。

比如用MJE 13003 就可以轻松达到600V耐压,价格便宜,量又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不一定非得用MOS管,用NPN的管子也是可以的。高压方面, BJT的管子比 MOS 管有优势。

比如用MJE 13003 ...

有没有耐压1200V的BJT?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耐压1200V的BJT?

耐压超过1200V的BJT 有的是,只不过封装可能不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压超过1200V的BJT 有的是,只不过封装可能不满足。

对于我这个驱动高压包,是不是MOS和三极管都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我这个驱动高压包,是不是MOS和三极管都可以实现?

都可以,只是起一个开关作用, BJT 和 MOS 都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