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cubemx设置CAN波特率与实际测得的波特率不一致

楼主(2022-08-15):
板子型号:stm32f407zgt6
问题:波特率不一致问题。
使用cubemx设置一个500k的波特率。设置参数如下:
但是使用这个波特率去发送代码,CANalyst-ii怎么也接收不到,最后使用波特率检测工具,发现,实际波特率只有: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A:
can能直接配置出来么?

单是速率的话,那肯定是速率的配置那里啊

网友B:
一个是理论值,一个是实际值,肯定有点差异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