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TouchGFX+STM32CUBEMX+STM32F429IGT6运行异常

楼主(2022-08-15):
使用touchgfx+stm32CubeMx生成适合正点原子阿波罗开发板的工程文件不能正常运行。首先使用cube生成了LTDC+DMA2D+FMC+FreeRTOS配置,正常点亮了屏幕。可以使用LTDC直接显示文字到屏幕。
然后增加了touchgfx配置,再次生成文件后,系统直接死机。
具体表现为:
1、开机屏幕无法点亮,开了的LED闪灯任务无法运行;
2、在main函数里面注释掉MX_TouchGFX_Init();后,可以运行原来的程序;
3、执行2后,用debug单步运行,运行到MX_FMC_Init();就无法正常debug了。
4、重新单步MX_FMC_Init();,发现程序在开启__HAL_RCC_FMC_CLK_ENABLE();外设时钟后,系统就表现debug异常。
5、注释掉__HAL_RCC_FMC_CLK_ENABLE();外设时钟后,系统debug能正常运行,但是因为无外部sdram,屏幕显示异常。

实在摸不清问题点在哪里了。。。
请各位指导一下。
(之前用此配置方法正常驱动了一个4.3寸的320*240的显示屏,所以基础配置应该不会太差,此次出问题的是4.3寸800*480的屏)

网友A:
配置情况呢?

网友B:
可能是那个初始化函数内有问题,卡死了,进入错误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