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麻烦问一下香版, STM32WB55 Nucleo开发板出厂固件是哪个版本

楼主(2022-08-15):
STM32WB55 Nucleo开发板出厂时的FUS是哪个版本,协议栈和用户程序分别是哪个,我改了之后想退回原厂固件回不去了。
目前烧录的协议栈是BLE_p2pServer,这个可以实现手机控制开发板的LED,但是这个固件没法实现OTA了。还望香版告知一二。
@香水城

网友A:
hi,
这个问题我也请教了相关工程师,

你目前烧录的这个协议栈也是可以的,在应用层添加OTA功能就可以了。

FUS 是不能回退的。

协议栈在使能了 anti-rollback也是不能回退的,如果没有使能是可以的。

网友B:
感觉看神仙讨论神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
这个问题我也请教了相关工程师,

好的,谢谢,目前最新的软件资料里面的协议栈是可用的,你们的例程里面的大部分.bin文件也可以运行。但是目前遇到最多的就是用ST BLE Sensor 使用OTA上传部分文件会出现打开文件失败,用的就是你们提供的.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