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蓝牙HID上报的report id怎么没区分的?

楼主(2022-08-15):
蓝牙HID上报的report id怎么没区分的?
HidDev_Report(HID_RPT_ID_TOUCH_IN, HID_REPORT_TYPE_INPUT,
                  HID_TOUCH_IN_RPT_LEN, buf);

HidDev_Report(HID_RPT_ID_CONSUMER_IN, HID_REPORT_TYPE_INPUT,
                  HID_CONSUMER_IN_RPT_LEN, buf);

一个是touch的上报,一个是consumer的上报,但是实际上HidDev_Report前面的两个参数的值都是一样的。那到底是怎么区分到底是touch还是consumer?

网友A:
你这用的两个单独的例程,report id是可以自己定义的,与报表对应即可。当使用hid复合设备的时候,才需要设置不同的report id来区分。

网友B:
report id和芯片id不是个东西是吗

网友A(点评):
是的,两者不是同一个东西。report id是hid报表中对应的一个自定义的id,芯片id是芯片的一个唯一序列号。

网友C:
这个id 一个网络上最大是多少号啊

网友D:
report id是不能重复的

网友E:
如果id变化了  就得实时刷新报表吧

网友F:
我感觉应该要区分开来 要不然无法识别

网友G:
还有其他可以区分设备的id吗

网友H(2022-10-01):
怎么这么复杂,有教程没有

网友I:
id不能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