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XC8怎么定义大数组?超过256

楼主(2022-08-15):
XC8怎么定义大数组?超过256XC8怎么定义大数组?超过256XC8怎么定义大数组?超过256XC8怎么定义大数组?超过256XC8怎么定义大数组?超过256

网友A:
定义全局或者静态数据都可以超过Bank(256个大小)。如果是局部数据不能超过ban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义全局或者静态数据都可以超过Bank(256个大小)。如果是局部数据不能超过bank。 ...

居然还是这样的 我以前都不知道呢

网友C:
局部变量只能在Bank内部吗

网友D:
这样的话会不会太浪费资源

网友E:
如果是全局或者静态 那就太耗费资源了

网友F:
所有单片机的bank都是256个字节大小的吗

网友G:
可以使用链表吗

网友H:
这会不会浪费

网友I(2022-09-26):
因为每个bank的大小是256Bytes, 所以数组大小有限制, 比如: char[256], int[128]试过简单的链表, xc8 还是能用的
可以参考:
struct CharArray {
  char Char[253]; /* 253 bytes */

  struct CharArray* next; /* 3 bytes */
};

struct IntArray {
  int Int[126]; /* 252 bytes */

  uint8_t size;          /* 1 bytes */
  struct IntArray* next; /* 3 bytes */
};

struct VirtualTable {
  void* Virtual[84]; /* 252 bytes */

  uint8_t size;              /* 1 bytes */
  struct VirtualTable* next; /* 3 bytes */
};

如果指针玩的好的, 可以试试下面的这种链表或者虚表, 但是没测试过:
// char* Char size smaller than 256
struct CharPArray {
  char* Char; /* 3 bytes */

  uint8_t size; /* 1 bytes */
  struct CharPArray* next; /* 3 bytes */
}

// single char* Str size smaller than 256
struct CharString {
  char* Str[4]; /* 12 bytes */
  uint8_t size[4]; /* 4 byt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