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自己如何选购更换内存条?(超详细)-2

楼主(2022-08-15):
4.2 颗粒

芯片,俗称颗粒 像下图中那些黑色小块就是内存颗粒。

格来决定,并且内存质量的90%也是由芯片决定的。

内存颗粒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内存的性能,可以说是内存最重要的核心元件,那么内存颗粒的好坏要怎么判断呢?

内存颗粒在生产前,也就是一整个晶圆进行切割封装之前,要先进行各种参数测试 以此来决定这块晶圆的质量是否过关,检测结果分两类,内存条也因此被分成两种。

由较差的晶圆或者晶圆上存在较差区域所制作出来是白片,

由品质教好的晶圆制作出来的内存就是原厂

当然不用考虑原厂的性能要好于白片。

目前生产内存以及固态颗粒的三幻神分别是三星 镁光和海力士。

颗粒在生产的时候有好有坏,好的拿来做高端内存条,坏的拿来做普通内存条。颗粒怎么看好坏?外观是看不出来的,可以通过频率和时序作为一个简单判断。

而这些采用顶级大厂内存颗粒的内存条 品质性能必然会比其他杂牌内存颗粒的产品要高出许多。不过有时候马甲条我们是很难通过肉眼里看出什么颗粒的,为了便于区分 像海盗船 芝奇就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做法。

类似cpu 硬盘等其他电脑配件,在内存的标签上有一行代码代表颗粒版本,海盗船会在内存标签上表明“ver x.xx”这一编号

编号对应的颗粒就是下面这张图的总结,固态颗粒出自哪个大厂一目了然。

芝奇在17年下半年换了新的标签,且新的内存标签上面的部分编号直接代表内存颗粒,以下面这个为例;

其中数字6 代表的是颗粒位宽 8代表的是8bit 6代表的是16bit,这个数字与cpu gpu命名不同,越小越好!
数字1代表是颗粒的生产厂商 如下图1代表三星 2代表海力士 3代表美光等等、
再后面的0或者1 3代表是否原厂 所以这一项相当的重要
最后的字母代表的是颗粒版本.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在少数情况下 这种方式会出现错误!

4.3 频率

我们经常看到的1333MHz、1600MHz、2133MHz、2400MHz、2666MHz、3200MHz就是内存条的频率,它可以看成是内存条数据的传输速度,是内存条最重要的参数。

频率上,现有内存条频率集中在2000MHz到3000MHz之间,当然还有更高的,内存条频率越高,CPU对内存进行读写的时候速度越快,当然这个“快”字不是说从拖拉机变超跑,而是同一辆拖拉机拉的货变多。

数据跟网购的商品一样的,都是需要经过运输才能到达我们(CPU)手中,如果说内存条是一个临时存储商品的中转仓库,而数据就是货物的话,那么内存条上的频率可以理解为运输货车的载重量,频率越大,货车一次的载能运载的数据量也就越多。而我们经常提到的内存条超频,就是让这辆货车超载运行,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数据传输量。

但是货多了,如果装货的速度还是那么慢,那么其实内存条频率变高也没什么用,因为装货的时间就更长了,把货拉到目的地的时间也因此变得更长,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时序。

在选择高频内存条时还需要注意主板是否支持更高频率内存条,且需要在BIOS里设置更高频率,因为为了所有内存条都能用,主板一般会是设置一个默认频率的。英特尔只有Z系和X系的主板支持3600MHz以上的频率,B系和H系主板最高只支持2666MHz;而AMD的所有主板都能支持3200MHz。

4.4 时序

时序,一般用CL来表示,用官方的话说就是列寻址所需的时钟周期。

时序就是装货的效率,时序CL越小,那么装货效率越高,更快的把货装好,并且一次性运送大量的货物,那么这个内存条的整体速度才能变得更快。

但在我看来,时序就是我们这个仓库的物流人员找到货物,并把货物装上车的时间,一般来说,货车的载重越大(内存条的频率越高),物流人员找到这些货物和装车所耗费的时间也就越长,所以如果是相同频率的内存条,时序CL值是越小越好(表示物流人员工作效率高)。

现在普通的DDR4代内存条一般为频率2400MHz,时序CL15-17左右。如果颗粒更好,那么频率可以达到3000MHz以上,时序可以低到12。同频率下,时序越低越好。

但是一些使用极品颗粒的超频内存条如三星的B-die颗粒就可以轻松做到频率3200MHz,而且时序只有CL12。这类极品内存条可以做到保证时序不超标的情况下,超频上4000MHz以上。

记住 同频率下 时序越低越好就行!

需要注意的是内存条能表现出来的频率不仅取决于内存本身,也由主板决定,大家要注意主板支持的最高内存条频率。

几乎所有的DDR4代的内存条默认的频率只有2133MHz,所以即使你买的是高频内存条,也需要在主板BIOS设置中打开XMP(自动超频)或手动设置超频后才能达到商家所给出的频率,而且,很多主板并不支持超过2666MHz以上的频率,所以即使你的内存条是4000MHz的神条,也会自动降频到2666MHz使用,这个需要用户去看主板上的说明。

4.5 通道
  • 单通道通常指的是一根内存条。
  • 两根相同规格的内存条插在主板对应的位置上就可以组成双通道了。

单通道内存在同一时间只能读或者只能写,就像停车场的出入口只能通过一辆车,同一时间只能进或者出去。

双通道是指内存的读、写使用不同的通道,可以同时读和写 内存带宽翻倍,就像停车场的出入口各自独立分开,出入同时进行,互不影响。

单通道内存如果是双车道的话,那么双通道内存就是四车道。同时跑四辆车拉货远远比两辆车来回拉货速度更快,也就是说,如果两根内存条组成双通道的话,那么带宽近似翻了一倍,数据的读写又加快了。

如果主板只有两个内存插槽,那么全都插上去就是双通道,如果超过两个,比如四个,通常是13、24组成双通道,也就是插在同一颜色的插槽上,不过大部分主板其实随便插都行。

那么双通道有什么好处?

CPU与内存条之间的数据传输是有来有回的,单通道就相当于一条马路分左右车道,一个车道负责去,一个车道负责回。虽然秩序井然但是由于马路(带宽)较窄,数据流量不会很大。

双通道就相当于又修了一条同样的马路,这样的话,这两条马路一条负责收,一条负责发,马路整体(带宽)宽了一倍,速度自然也就增加了。

2条4g的内存条比单条8g的内存效果要好。

如何判断电脑内存通道是否为双通道?

  • 方法一,任务管理器查看
    根据已使用的卡槽数判断

  • 方法二、使用CPU-Z查看:

4.6 PCB
PCB板就是电路板。

内存条上那块板子虽然看起来只有一层,实际上它是有好多层拼合起来的,一般在8层到10层,内存条PCB板层数越多,内存条越稳定,特别是超频的时候。

这个可不单单是说他这个内存条比较厚实,更重要的是层数增加后,电路板内部的电路走线层数增加,这样的话,电路走线就不用那么拥挤,可以适当增加每根铜线的宽度,这样就会有更好的电气性能,使得超频更加稳定。

持续更新中~~~

网友A:
约会怎么选购真的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