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电阻参数_电阻的基础知识和参数介绍

楼主(2022-08-15):
电阻(Resistor),也叫电阻器,是设计中最常用的电子器件之一,它是利用金属或非金属材料制成的在电路中对电流有阻碍作用的电子元件。可以说如果没有电阻,就无法完成电子电路的设计,因此可见其重要性。本文将对电阻的基础知识和参数进行介绍。

一、电阻的含义

电阻是描述导体导电性能的物理量,用R表示。电阻由导体两端的电压U与通过导体的电流I的比值来定义,即R=U/I。所以,当导体两端的电压一定时,电阻愈大,通过的电流就愈小; 反之,电阻愈小,通过的电流就愈大。因此,电阻的大小可以用来衡量导体对电流阻碍作用的强弱,即导电性能的好坏。电阻的量值与导体的材料、形状、体积以及周围环境等因素有关。

二、电阻的阻值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材质、温度、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电阻的主要物理特征是变电能为热能,也可说它是一个耗能元件,电流经过它就产生热能。对信号来说,交流与直流信号都可以通过电阻。电阻的阻值单位为欧(Ω)、千欧(kΩ)、兆欧(MΩ)、太欧(TΩ)。

三、电阻的参数
1.标称阻值
标称在电阻器上的电阻值称为标称阻值。标称值是根据国家制定的标准系列标注的,不是生产者任意标定的,因此不是所有阻值的电阻器都存在。这种标准已在国际上广泛采用,这一系列的阻值就叫做电阻的标称阻值。标称阻值分为E6、E12、E24、E48、E96、E192六大系列,分别适用于允许偏差为±20%、±10%、±5%、±2%、±1%和±0.5%的电阻。其中E24系列为常用数系,E48、E96、E192系列为高精密电阻数系。     什么是E6、E12、E24、E48、E96、E192?   E ”表示“指数间距”(Exponential Spacing),在上个20世纪的电子管时代,电子元器件厂商为了便于元件规格的管理和选用、大规模生产的电阻符合标准化的要求,同时也为了使电阻的规格不致太多,协商采用了统一的标准组成元件的数值。   它的基础是宽容一部定的误差,并以指数间距为标准规格。这种标准已在国际上广泛采用,这一系列的阻值就叫做电阻的标称阻值。    E6系列电阻标称阻值,对应允许偏差为±20%,查看E6系列电阻规格表。

E12系列电阻标称阻值,对应允许偏差为±10%,查看E12系列电阻规格表。

E24系列电阻标称阻值,对应允许偏差为±5%,查看E24系列电阻规格表。

E48系列电阻标称阻值,对应允许偏差为±2%,查看E48系列电阻规格表。

E96系列电阻标称阻值,对应允许偏差为±1%,查看E96系列电阻规格表。

E192系列电阻标称阻值,对应允许偏差为±0.5%, ±0.25%, ±0.1%,查看E192系列电阻规格表。

E6系列的标称值只能是:1.0、2. 2、3.3、4.7、6.8。它表示元器件的有效数字必须从这个系列中选取,具体值可以放大或缩小10的整数倍。比如有效数字2.2,放大可以得到220欧姆的电阻标称值,缩小可以得到22毫欧的标称值。其他系列的取值如下:

E12系列:1.0、1.5、 2.2、2.7、3.3、3.9、4.7、5.6、8.2;

E24系列:1.0、1.1、1.2、1.3、1.5、1.6、1.8、2.0、2.2、2.4、2.7、3.0、3.3、3.6、3.9、4.3、4.7、5.1、5.6、6.2、6.8、7.5、8.2、9.1;

E48系列:1.00、1.05、1.10、1.15、1.21、1.27、1.33、1.40、1.47、1.54、1.62、1.69、1.78、1.87、1.91、1.96、2.05、2.15、2.26、2.37、2.49、2.61、2.74、2.80、2.87、3.01、3.16、3.32、3.48、3.57、3.65、3.83、4.02、4.22、4.42、4.64、4.87、5.11、5.36、5.62、5.90、6.19、6.34、6.49、6.81、7.15、7.50、7.87、8.25、8.66、9.09、9.53;

E96系列:1.00、1.02、1.05、1.07、1.10、1.13、1.15、1.18、1.21、1.24、1.27、1.30、1.33、1.37、1.40、1.43、1.47、1.50、1.54、1.58、1.62、1.65、1.69、1.74、1.78、1.82、1.87、1.91、1.96、2.00、2.05、2.10、2.15、2.21、2.26、2.32、2.37、2.43、2.49、2.55、2.61、2.67、2.74、2.80、2.87、2.94、3.01、3.09、3.16、3.24、3.32、3.40、3.48、3.57、3.65、3.74、3.83、3.92、4.02、4.12、4.22、4.32、4.42、4.53、4.64、4.75、4.87、4.99、5.11、5.23、5.36、5.49、5.62、5.76、5.90、6.04、6.19、6.34、6.49、6.65、6.81、6.98、7.15、7.32、7.50、7.68、7.87、8.06、8.25、8.45、8.66、8.87、9.09、9.31、9.53、9.76;

E196系列: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9、1.10、1.11、1.13、1.14、1.15、1.17、1.18、1.20、1.21、1.23、1.24、1.26、1.27、1.29、1.30、1.32、1.33、1.35、1.37、1.38、1.40、1.42、1.43、1.45、1.47、1.49、1.50、1.52、1.54、1.56、1.58、1.60、1.62、1.64、1.65、1.67、1.69、1.72、1.74、1.76、1.78、1.80、1.82、1.84、1.87、1.89、1.91、1.93、1.96、1.98、2.00、2.03、2.05、2.08、2.10、2.13、2.15、2.18、2.21、2.23、2.26、2.29、2.32、2.34、2.37、2.40、2.43、2.46、2.49、2.52、2.55、2.58、2.61、2.64、2.67、2.71、2.74、2.77、2.80、2.84、2.87、2.91、2.94、2.98、3.01、3.05、3.09、3.12、3.16、3.20、3.24、3.28、3.32、3.36、3.40、3.44、3.48、3.52、3.57、3.61、3.65、3.70、3.74、3.79、3.83、3.88、3.97、4.02、4.07、4.12、4.17、4.22、4.27、4.32、4.37、4.42、4.48、4.53、4.59、4.64、4.70、4.75、4.81、4.87、4.93、4.99、5.05、5.11、5.17、5.23、5.30、5.36、5.42、5.49、5.56、5.62、5.69、5.76、5.83、5.90、5.97、6.04、6.12、6.19、6.26、6.34、6.42、6.49、6.57、6.65、6.73、6.81、6.90、6.98、7.06、7.15、7.23、7.32、7.41、7.50、7.59、7.68、7.77、7.87、7.96、8.06、8.16、8.25、8.35、8.45、8.56、8.66、8.76、8.87、8.98、9.09、9.20、9.31、9.42、9.53、9.65、9.76、9.88;

E系列补充说明:E系列也是一种由几何级数构成的数列。E系列首先在英国的电工工业中应用,故采用Electricity的第一个字母E标志这一系列,它是以6√10  、12√10 、24√10 为公比的几何级数,分别称为E6系列、E12系列和E24系列。

E6系列的公比为 6√10≈1.5;

E12系列的公比12√10≈1.21;

E24系列的公比为24√10≈1.1。

2.允许误差
电阻的实际阻值对于标称值的最大允许偏差范围称为允许误差,±5%、±1%误差的电阻最为常见,误差代码用代码F、G、J、K等表示。

3.额定功率
指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假设周围空气不流通,在长期连续工作而不损坏或基本不改变电阻器性能的情况下,电阻器上允许的消耗功率。常见的有1/16W 、 1/8W、1/4W、1/2W、1W、2W、5W、10W等。

4.温度系数
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是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电阻温度系数(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resistance 简称TCR)表示电阻当温度改变1度时,电阻值的相对变化,单位为ppm/℃(即10E(-6)/℃)。

5.封装尺寸
主要有插件式电阻和贴片式电阻。而插件式电阻又分为卧式插件电阻和站式插件电阻。

四、电阻阻值标称方法

1.直标法
将电阻器的主要参数和技术性能用数字或字母直接标注在电阻体上。通常用于水泥电阻、大功率贴片电阻等。

2.色标法
用不同颜色的色环来表示电阻器的阻值及误差等级,普通电阻一般有4环表示,精密电阻用5环表示。常用于插件电阻,比如金属膜电阻、碳膜电阻等。
对于贴片式电阻,尺寸太小的一般不在电阻上标称。

五、电阻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方式电阻的分类也有很多种,水泥电阻、碳膜电阻、温度电阻、光敏电阻、功率电阻等等。

以下总结几类常见的

1.按材料分:有碳膜电阻、水泥电阻、金属膜电阻和线绕电阻等不同类型。
2.按功率分:有 1/8W、1/4W 、1/2、1W、2W等额定功率的电阻。
3.按电阻值的精确度分:有精确度为 ± 5%、± 10%、± 20%等的普通电阻,还有精确度为 ± 0.1%、± 0.2%、± 0.5%、± l%和± 2%等的精密电阻。
4.按照用途分:有分压电阻,限流电阻,采样电阻等。

网友A:
知识贴,还是不错的,很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