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反向端为电流输入的运放怎么计算输出电压?

楼主(2022-08-15):
求教:这种反向端输入20mA的运放输出怎么计算,Vo=?还是说输出端也是20mA电流,需要通过后面接的电阻计算电压?

干吗有一个50欧电阻,
虚短 虚断吧 这不是反相比例吗?

楼主:
刚弄明白怎么上传图片,谢谢大家,请多帮助!

网友A:
20mA的电流通过50欧电阻到运放-,理想运放输入端电阻都是无穷大,所以20mA电流继续流过20K电阻到运放输出,经运放输出脚到运放内部,运放输出电压理论是-20mA*20K=-400V,要么输入错了,要么其它错了,重新查电路吧,按说设计不应该到运放有20m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A的电流通过50欧电阻到运放-,理想运放输入端电阻都是无穷大,所以20mA电流继续流过20K电阻到运放输出, ...

谢谢,我再查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A的电流通过50欧电阻到运放-,理想运放输入端电阻都是无穷大,所以20mA电流继续流过20K电阻到运放输出, ...

您好,如果反馈电阻换成50欧,得到输出电压=-50*20mA=-1V,20mA电流流回运放,这么大点电流会烧毁运放吗?

iv,电路,50欧电阻也不需要,不过对VOS的有要求的,除非电流源的内阻够大。
理论上不会烧,问题是不应该有这种设计,例如50欧接地然后采样电压进行放大,总之这种吸收电流的事不应该运放做;

网友B:
理想电流源+理想运放

非理想电流源,考虑内阻

非理想电流源+非理想运放

网友:
反相比例?

网友C:
简单啊,I-V转换,输出电压=20mA*20K=400V。

网友D:
听老师讲~

网友E:
根据虚短,运放两个输入脚电压都等于0,根据运放输入端无电流流进流出,则:R1上无压降,Rf电阻上的电流也等于20mA,则:假如没有外接电路的情况下,U0=20mA*20K=—400V(假如电源电压满足的情况下)。见图:

网友F:
把20K改成100欧  0-20ma 输出2v 差不多
200 欧  输出 4v
300 欧  输出 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