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N32G435 IIS1 MCK 时钟没有输出?

楼主(2022-08-15):
sd, ck, PA, IO, DM

G435 IIS1  MCLK 怎么操作才有输出, 我使用的是 I2S_DMA 例程改的,IO口已配置了PA6,MCLKOEN也打开了,还有其他要配置吗,抓波形MCLK没有波形,其他WS,CLK ,SD有波形

网友A:
根据你的配置修改了例程在开发板上测了下,发现MCK即PA6是有波形的,可以检查一下是否修改了其他地方代码或者检查电路接触问题

网友B:
配置的代码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配置修改了例程在开发板上测了下,发现MCK即PA6是有波形的,可以检查一下是否修改了其他地方代码 ...

我重新解压了个库,重新修改,还是没MCK输出,可否把工程发下

网友C:
开启时钟了吗

网友A:
I2S_DMA例程,只修改了你标注的那两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