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干扰

楼主(2022-08-15):
手握改锥的金属部分,然后碰触功放或收音机的地线的瞬间,会出现噪音,当碰触单片机的地线瞬间单片机可能会死机,请问这是共模干扰还是差模干扰?

网友A(点评):
@tyw 前辈这个问题能给看看吗?俺也感兴趣。

网友B(点评):
人体感应电引起干扰

网友B:
干扰杂讯流通路径的方式。
凡是来自电源火线(HOT)(或正端(L+))而经由零线(NEUTRAL)(或负端(M))返回的杂讯称为差模杂讯。
凡是来自电源火线(HOT)(或正端(L+))或零线(NEUTRAL)(或负端(M))而经由地线(GND)返回的杂讯,称为共模杂讯。
一般杂讯所经由的不是共模路径就是差模路径,因此可对不同路径的杂讯采用不同的处理,以滤波、屏蔽等手段来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杂讯流通路径的方式。
凡是来自电源火线(HOT)(或正端(L+))而经由零线(NEUTRAL)(或负端(M))返 ...

共模的概念文章在网上有很多,但是关于共模测量的文章却很少,共模电流达到多少可以引起单片机死机介绍的也很少

网友C(点评):
理论上,无论共模电流多少都不会影响差模信号的转输。只是现实电路中,当共模干扰大到一定程度,会转变为差模干扰。

网友D:
有可能是静电干扰,人体上的静电通过金属导入到电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静电干扰,人体上的静电通过金属导入到电路中

第一次碰触可能是静电,反复碰触都是这样,不可以是静电!

网友D:
应该是干扰了信号的回路,您用塑料的触碰应该没有这种问题

楼主(2022-09-22):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干扰了信号的回路,您用塑料的触碰应该没有这种问题

用手直接触碰都没有问题,说的有道理

网友C(2022-11-01):
其一,可能是本来是有共模干扰,但还没干扰到电路,用金属碰到工作地后,共模干扰变差模干扰,影响变大。
其二,用金属改锥碰工作地,金属改锥变天线,接收了干扰。
第一种可能性较大,这种问题也较常见。理论上,直接用手碰也是有问题的,你用湿的手碰碰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