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能否用三极管做电源开关

楼主(2022-08-15):
想通过三极管做电源开关

功能如下:

通过b极高低电平的控制,实现e,c之间的通断,

从而控制电源的的供电,与断开

最终实现功耗控制

网友A:
可以的,只要电流在范围内

网友B(2022-11-06):
三极管作为开关,其实就是让三极管在截止区跟饱和区之间切换

网友C:
可以的,任何三极管都可工作在开关状态,都可以当开关使用。

网友D:
是的,开关应用是三极管的基本应用。

网友E:
三极管可作为开关电源的“开关”,为什么还要用Mos管呢?

网友F:
一般的三极管都可以做开关电路。

网友G:
三极管和MOS管都可以作为电子开关使用

网友H:
电流在范围内就可以

网友I:
电子开关就是用三极管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