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是否有lin通信移植配置指导文件

楼主(2022-08-15):
想配置lin,
是否有配置指导文件,方便移植

网友A:
汽车通信上有。

网友B:
参考github上有例程。

网友C:
各家协议不同。
可以参考bsp的lin 代码修改。

楼主:
协议栈是一样的吧

网友D:
can总线 和LiN总线 都是一种标准吗?

网友E:
与lin总线上的设备失去通信怎么处理

网友F:
为什么还通电阻连电源?

网友G:
怎样用示波器测试lin总线的波特率

网友H:
LIN总线的主要优点是什么?

网友I:
LIN系统总线的网络节点数?

网友J:
为什么lin总线的通信速率一般不能大于20kb/s

网友K:
LIN总线和K-LINE和L-LINE有何区别?

网友L:
LIN通信协议都是一样的

网友M:
lin总线的通信速率不能大于20kb/s为什么?

网友N(2022-09-14):
通讯协议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