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小信号放大

楼主(2022-08-15):
小信号放大,
运放有静态偏置,怎么办?
因为放大倍数太大,直接能把运放干饱和了

网友A:
平衡输入阻抗~

网友B:
换个带调节端的运放

网友C:
偏置电阻太大了

网友D:
可以使用输入阻抗进行平衡啊

网友E:
放大电路有问题

网友F:
选用的放大电路不对路子

网友G:
小信号是毫安级别的信号吗

网友H:
尝试使用一下仪表放大电路

网友I:
三运放组成的放大电路可以抵消这种副作用

网友J:
没图怎么说,偏置电路不是应该在中间吗,如果饱和了,就降低放大倍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图怎么说,偏置电路不是应该在中间吗,如果饱和了,就降低放大倍率啊

输入偏置,不是直流偏置,

就是输入零点漂移

网友K:
差分精密运放

网友L:
GC模式就没这么多考虑

网友M:
拿输入阻抗进行平衡

网友N(2022-09-14):
平衡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