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tf函数不能打印负的浮点数

楼主(2022-08-15):
在Mounriver Studio上开发CH32F103时发现printf函数不能打印负的浮点数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解决了吗?

网友B:
您好,浮点打印需要勾选如下图所示选项:

网友C:
这个还需要勾选配置选项吗

网友D:
那应该是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您好,浮点打印需要勾选如下图所示选项:

从代码上没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F:
一般默认的这一项都是不勾选的是吗

网友G:
仅仅通过更改数据类型不可以吗  如果不行 那么输出的是其绝对值吗

网友H:
Mounriver Studio是keil的一个部分吗?为什么界面是kei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