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一个程序循环周期内最多可以执行几次CAN发送与TCP发送

楼主(2022-08-15):
tc, AN
想实现在一个程序循环周期内使用多次发送CAN数据报文 ,和TCP数据发送,请问我们这个程序执行中,如果一个循环里有多个CAN发送收收指令,和多个TCP发送指令,
像这些通讯发送与接收指令我们单片机会依次执行吗?
还是会存在缓冲里后台一个一个去处理?

网友A(2022-09-22):
对,是依次处理的

网友B:
这个看你循环里有没有中断响应

网友C:
如果你要是使用操作系统的话,是有任务进行和挂起的

网友D:
这个跟你用什么模式开发有关系的

网友E:
循环几次就for一下就行吧

网友F:
一般都是按顺序执行的,单片机就是这种机制的

网友G:
我觉得是这样,会按顺序依次执行

网友H:
缓冲的话一般都是带操作系统才行吧,是不是

网友I:
接收的话好像不是,接收一般都是中断接收

网友J:
通讯发送都是按顺序发送,这样才靠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