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M1628数码管驱动芯片请教

楼主(2022-08-15):
最近在使用天微的数码管驱动芯片TM1628,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按键扫描:
这个数码管驱动芯片用的是矩阵按键,按常规的矩阵按键扫描方式是行列式。
他这个扫描方式是什么,怎么判断引脚的高低电平
K1 K2只是作为输入,没法产生高低电平
段是P管开漏输出,也就是说只能输出高电平,不能输出低电平,和通常的矩阵按键,先把行设置为高电平,列设置为低电平,然后行设置为低电平,列设置为高电平不一样。
下面是他的矩阵按键图
请问他是怎么监测的,谢谢

网友A:
也是扫描的,使SEG1-8之间的某个输出为0,同时扫描K1,得到一个8位数据,某位为0,就代表某个按键按下!使SEG1-10之间的某个输出为低,同时扫描K1,得到2个8位数据(其他6个位是1),某位为低,就代表某个按键按下!扫完K1,再扫K2。
具体芯片,要看芯片说明书。最好看官方例程!芯片不一样,程序代码也不一样,但思路一样的!

网友B:
数字集成电路不用考虑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