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两个一样程序的CAN总线设备(有相同的CAN报文发送连接在一起会触发什么错误

楼主(2022-08-15):
今天无意间把两个汽车仪表的主板挂在同一条CAN总线上,10秒以内必定出现不能正常通信的情况,且在断开总线后不能恢复。CAN中断中有处理busoff和总线错误的代码。想问下这种情况可能会触发什么错误,需要怎么操作来恢复。

网友A:
汽车仪表主板的CAN应该是工作在主机模式下,你把两个仪表主板接在一起,两个主机都在发数据,导致CAN总线冲突。至于为什么断开总线后不能恢复,估计和汽车仪表的保护机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