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上位机编程与STM32单片机通讯实现步进电机远程控制

楼主(2022-08-15):
C#上位机编程与STM32单片机通讯实现2项4线步进电机实现远程控制

网友A(2022-11-26):
其实,小产品的话,用VB编写能更快点

网友B:
C#是真不错啊,开发起来容易,而且界面很好

网友C:
我也想学习一下C#,这个平台做上位机真的很好

网友D:
如果用QT也许也行,会容易点

网友E:
写的很好啊,上位机与下位机通讯采用的是串口吗?

网友F:
步进电机有啥好的控制方案么?用uln2003是不是有点low

网友G:
写的挺好的,讲的也细致,感觉很用心,嘿嘿

网友H:
其实以后可以试试驱动高端一点的电机,更有意思

网友I:
看界面做的还不错啊,虽然是串口通信,但是也很用心

网友J:
这个视频电机转动是直接嵌入到这个软件之中的么?

网友K(2024-11-01):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L: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M: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N: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

网友O: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P: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Q: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R: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S: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