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STM32H750B-DK评测】开发环境

楼主(2022-08-16):
@21小跑堂

使用STM32的芯片,怎么能少了STM32CubeMX呢,这是STM32生态的一大亮点。
下载地址:https://www.st.com/zh/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mx.html#get-software
解压后,有一个如下的文件。直接双击安装即可。由于这使用的是之前的老版本,一直没有升级,这次下载最新版本的重新安装。

指定安装目录,NEXT,一直到安装完成:

增加STM32CubeMX对TOUCHGFX的支持。

打开STM32CubeMX,菜单栏选择:Help->Manage embedded software package.如下图所示:

选择如下的界面,在这里安装TOUCHGFX,可以看到,这里支持的版本,最新的是4.19.1,而不是官网上的4.20.0,

从官网下载文件en.x-cube-touchgfx-4-19-1.zip,下载地址:https://www.st.com/zh/embedded-software/x-cube-touchgfx.html
其实最新的版本是4.20.0的版本,之所以没有下载最新的版本,这是与STM32CubeMX的支持有关的。换以往的经验,STM32CubeMX和TouchGFX会有兼容关系,所以要选择STM32CubeMX支持的版本最保险。

解压后,安装TouchGFX Designer,软件的路径为:en.x-cube-touchgfx-4-19-1\Utilities\PC_Software\TouchGFXDesigner\TouchGFX-4.19.1.msi

安装完成后,会有两个快捷方式:TouchGFX 4.19.1 Designer、TouchGFX 4.19.1 Environment

新打开TouchGFX Designer会有一个Welcome界面。

点击OK后,会让你选择界面的风格,这里有两个,一种是light,一种是dark。这里选择Dark。
这时,整个软件的界面如下所示。

新建TouchGFX 工程,点击 Create New,可以选择输入STM32H750B-DK来选择

点右下角的“Create”,即可新建好。应用的名字、存储路径,版本都是可以修改的。

如果想要使用ST免费的IDE,可以选择stm32cubeide,官网下载:https://www.st.com/zh/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ide.html

安装好后,把Firmware installation repository设置成与MX一样的,这样就不用重复下载Lib了。

我主要使用stm32cubeide进行开发,没有侵权风险。

网友A:
STM32CubeMX是最简单的 。

网友B:
对STM32CubeMX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C:
可以做图像识别吗?

网友D:
这个是之前申请的板子吗

网友E(2022-09-30):
可以开始在项目中动手用

网友F:
实际上根本不需要其他块

网友G:
要有一个延时的程序

网友H(2022-12-25):
LSI、LSE是作为IWDGCLK(独立看门狗)时钟源和RTC时钟源使用

网友I:
表示它是函数指针,另外其函数实体可以先初始化为0

网友I:
内部由寄存器、控制器、运算器和时钟四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通过电信号连通

网友J:
串口马上正常中断接收

网友K:
嵌入式软件开发偶尔要收集和分析 log

网友L:
ST的开发环境越来越好用了。

网友M:
make_youtiao()执行完后,控制转回到调用函数中

网友N:
感觉STM32H750B功能时最强悍的了。

网友O:
应该可以做图像识别的

网友P:
不能再STM32CubeMX直接安装TOUCHGFX吗?

网友Q:
这个支持图形化开发的吧?

网友C:
STM32CubeMX和TOUCHGFX怎么联合使用

网友R:
st的产品越来越好了,可以在实际用用看

网友S:
这个直接使用keil就行。

网友T:
网上有很多的教程可以参考的。

网友S:
STM32CubeMX开发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