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STM32H750B-DK评测】TouchGFX Designer——Hello World

楼主(2022-08-16):
@21小跑堂
TouchGFX采用了Model-View-Presenter的设计架构,将逻辑从图形中分离出来,结构比较清晰,也便于代码的重用和各个模块的维护和独立测试。

其中:
M:就是要显示的界面和交互的接口
V:就是显示接口,显示M的内容,把操作传输给P
P:是一个关联性比较强的,由于控制与传递M与V之间的事件。

回过头来,我们看TouchGFX Designer软件。
TouchGFX Designer提供了很多个Demo,有的是特定场景的应用,有的是一些游戏。

直接选择一个Demo,可以进行Create,新建一个工程。
如下这个Demo:

Demo可直接运行,仿真界面,就类似于一个小程序:

如果要新建一个自己的工程。
并选择好开发板的型号,点Create就可以了。
新建的是一个空的界面,一些界面可以自己新建,可以移植。
先简单添加一个TEXT与一个图片。
设计好后,点右下角最后一个“Run Target”,可以直接把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
但在烧写步骤时,会有如下的错误,看提示,是找不到STM32CubeProgrammer,而且路径是C盘的。但我的是安装在D盘的。
看来,这个软件不能自动识别STM32CubeProgrammer的路径。

于是找到cube_programmer.mk,进行如下的修改,把STM32CubeProgrammer路径修改到我的安装目录下。

再重新进行下载,这时,可以下载成功了。

开发板上的界面如下:

最后,无意中看到TouchGFX 的文档,有一个注意事项:要把STM32CubeProgrammer安装到默认目录。智能化有待提高啊,其实扫一下注册表就可以解决了吧。
如果不想修改,可以直接重新安装一下STM32CubeProgrammer到默认目录。否则,每次新建的工程都要进行mk文件的修改了。

网友A:
TouchGFX性能怎么样

网友B:
已经开始做了吗

网友C:
STM32H750确实很高端呢。

网友D:
touchgfx 可以免费用吗

网友:
高级图形软件框架。

网友E:
stm32f103能运行touchgfx吗

网友F(2022-11-03):
第一次接触ToughGFX,中文显示是问号。

网友G:
TouchGFX性能怎么样?

网友H:
TouchGFX可以减轻CPU负载?

网友I:
想学一些简单的C++做GUI,推荐什么书?

网友J:
touchgfx免费吗?

网友K:
stm32f103能运行touchgfx吗?

网友L:
TouchGFX占用高吗?

网友M:
touchgfx怎么添加stm32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