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552能模拟CH340么?

楼主(2022-08-16):
CH552能模拟CH340么?这个有demo或者有参考么?模拟出来的CH340和实际的CH340功能和性能是否完全一致啊?

网友A:
您好。
CH552可以模拟U转串口部分功能。如果CH340能够满足需求的话,建议直接使用CH340,使用更简单,支持波特率范围更广。

网友:
带有usb都可以实现。

网友B:
能模拟的。

网友C:
模拟usb转ttl吗

网友D:
那具体是针对哪项功能进行模拟呢

网友E:
全范围进行模拟吗

网友F:
所谓的模拟其实就是想要替代是吗

网友G:
552是不是比340强大啊

网友H:
性能肯定不会完全一致的

网友I:
功能和性能都更加强大

网友J:
可以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