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怎么同时读取多个传感器的数值

楼主(2022-08-16):
传感器是利用IIC读取的,想要用stm32f1同时读取4个传感器的数值,并用4路PWM控制开关,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点评):
什么叫同时。

网友A(点评):
变化率小(带宽)的信号允许的时间间隔就大。用同步芯片。用取样保持机理。

网友B:
怎么做都可以啊,轮询、定时同步、状态机、OS……
MCU跑这么快,各路通道前后差个几十us,根本感觉不出来

网友C:
怎么都可以,套个UCOS系统最省心

网友D:
管它怎样都可以

网友E:
这个通道肯定有不一样。

网友F:
允许的时差是多大呢

楼主:
好的,了解了,我去试一下

网友G:
楼主可以使用FPGA并行读取数据。

网友H:
是并发的读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