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电阻类型介绍大全-第二章

楼主(2022-08-16):
电阻的分类

电阻,英文名resistance,通常缩写为R,它是导体的一种基本性质,与导体的尺寸、材料、温度有关。欧姆定律说,I=U/R,那么R=U/I,电阻的基本单位是欧姆,用希腊字母“Ω”表示,有这样的定义:导体上加上一伏特电压时,产生一安培电流所对应的阻值。电阻的主要职能就是阻碍电流流过。事实上,“电阻”说的是一种性质,而通常在电子产品中所指的电阻,是指电阻器这样一种元件。师傅对徒弟说:“找一个100欧的电阻来!”,指的就是一个“电阻值”为100欧姆的电阻器,欧姆常简称为欧。表示电阻阻值的常用单位还有千欧(kΩ),兆欧(MΩ)。

电阻是最容易理解的元件、也是应用最广泛的电子元器件,大约占所有电子元器件的35%。

名称

简介

应用

碳膜电阻

(RT)

碳氢化合物在高温和真空中分解,沉积在瓷棒或者瓷管上,形成一层结晶碳膜。改变碳膜厚度和长度可以得到不同的阻值。

优点:碳膜电阻成本较低。

缺点:稳定性差、误差大。它是电子、电器、资讯产品中使用量最大的一种电阻元件,碳膜电阻色彩较暗。

允许误差主要有:

±5%、±10%、±20%多用于要求不高的电路场合。

金属膜电阻

(RJ)

在真空中加热合金,合金蒸发,使瓷棒表面形成一层导电金属膜。改变金属膜的厚度可以控制阻值。这种电阻和碳膜电阻相比:

体积小、噪音低、稳定性好,但成本较高,金属膜电阻色彩亮丽,又可细分为高频、高压、精密等多种类型。

允许误差有:±0.1%、±0.2%、±0.5%、±1%多应用在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金属氧化膜电阻(RY)

用锡和锑等金属盐溶液喷雾到炽热的陶瓷骨架表面经水解沉积而形成。这类电阻抗氧化和热稳定性好,额定功率范围1/8W~50KW。

适用于不燃、耐温变、耐湿等场合。

线绕电阻

(RX)

线绕电阻器阻值精确、工作稳定、温度系数小、耐热性能好、功率较大但其电阻值较小,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较大,制作成本也较高。

适用于低频且精确度要求高的电路。

大功率线绕电阻(RX)

用康铜或者镍铬合金电阻丝在陶瓷骨架上线绕而成。这种电阻分固定和可变两种。它的特点是工作稳定、耐热性能好、误差范围小。

适用于大功率的场合,额定功率一般1W以上。

有机实心电阻(RS)

有机实心电阻器是把颗粒状导电物、填充料和黏合剂等材料混合均匀后热压在一起,然后装在塑料壳内组成的电阻器,它的引线直接压塑在电阻体内。由于这种电阻器导体截面较大,因此具有很强的过负荷能力,且可靠性高、价格低。其主要缺点是精度低。

这种电阻器一般用在负载不能断开且工作负荷较大的地方,如音频输出接耳机的电路

熔断电阻

(RF)

熔断电阻又称为保险丝电阻,是一种具有电阻和保险丝双重功能的元件。熔断电阻大多为灰色,用色环或数字表示电阻值,额定功率由电阻尺寸所决定。在正常情况下使用时,它具有普通电阻的电器特性,一旦电路发生故障就会在规定的时间内熔断,从而起到保护其他重要元件的作用。目前,国内外一般采用的是不可修复(一次性)的保险丝电阻,其额定功率有0.25W、0.5W、1W、2W和3W等规格,阻值可做到0.22~5.1K。

与价值高、需保护的电路元器件相串联使用,常用在电源和二次电源电路内。

水泥电阻

(RX)

水泥电阻也是一种熔断电阻器,将电阻线绕在耐热瓷件上,外面加上耐热、耐湿及耐腐蚀的材料保护固定而成。水泥型电阻是把电阻体放入长方形瓷器框内,用特殊不燃性热水泥充填密封而成。它在电路过流的情况下会迅速熔断,以保护电路。

与价值高、需保护的电路元器件相串联使用,常用在电源和二次电源电路内。

零欧姆电阻

插件式:电阻阻值为零,电阻上没有任何字,中间有一道黑线。零欧姆符号标示

贴片式:上面标示数字“0”。

PCB板布线时难免使走线交叉,为防止走线兜圈,可采用加装零欧姆电阻进行桥接。

功率型线绕无感电阻

(铝壳电阻)

采用特别的线绕方式,使得电感量仅为一般线绕电阻的几十人之一。采用金属外壳利于散热。

适用于大功率电路且磁场恶劣的环境下,故又常称为功率电阻。

排阻

排阻(Network Resistor),即网络电阻器(Wire-wound Resistor)。排阻是将若干个参数完全相同的电阻集中封装在一起,组合制成的。它们的一个引脚都连到一起,作为公共引脚。其余引脚正常引出。所以如果一个排阻是由n个电阻构成的,那么它就有n+1只引脚,一般来说,最左边的那个是公共引脚。它在排阻上一般用一个色点标出来。排阻具有装配方便、安装密度高等优点,目前已大量应用在电视机、显示器、电脑主板、小家电中。排阻通常都有一个公共端,在封装表面用一个小白点表示。其颜色通常为黑色或黄色。排阻一般应用在数字电路上,比如:作为某个并行口的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用。使用排阻比用若干只固定电阻更方便。

排阻就是一排电阻的简称,是一种厚膜电阻网络,又多种一脚方式。排阻一般应用于数字电路、仪表电路和计算机电路中,例如仪表电路中的衰耗器。

关注可浏览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