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资讯]
计算机等级考试光敏电阻,光敏电阻(第一转)

楼主:
光敏电阻(photoresistor or light-dependent resistor,后者缩写为ldr)或光导管(photoconductor),常用的制作材料为硫化镉,另外还有硒、硫化铝、硫化铅和硫化铋等材料。这些制作材料具有在特定波长的光照射下,其阻值迅速减小的特性。这是由于光照产生的载流子都参与导电,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作漂移运动,电子奔向电源的正极,空穴奔向电源的负极,从而使光敏电阻器的阻值迅速下降。

中文名

光敏电阻

外文名

photoresistor又    称

光敏电阻器或光导管

制作材料

光敏电阻简介

编辑

语音

光敏电阻是用硫化镉或硒化镉等半导体材料制成的特殊电阻器,其工作原理是基于内光电效应。光照愈强,阻值就愈低,随着光照强度的升高,电阻值迅速降低,亮电阻值可小至1KΩ以下。光敏电阻对光线十分敏感,其在无光照时,呈高阻状态,暗电阻一般可达1.5MΩ。光敏电阻的特殊性能,随着科技的发展将得到极其广泛应用。

光敏电阻器是利用半导体的光电导效应制成的一种电阻值随入射光的强弱而改变的电阻器,又称为光电导探测器;入射光强,电阻减小,入射光弱,电阻增大。还有另一种入射光弱,电阻减小,入射光强,电阻增大。

光敏电阻器一般用于光的测量、光的控制和光电转换(将光的变化转换为电的变化)。常用的光敏电阻器硫化镉光敏电阻器,它是由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光敏电阻器对光的敏感性(即光谱特性)与人眼对可见光(0.4~0.76)μm的响应很接近,只要人眼可感受的光,都会引起它的阻值变化。设计光控电路时,都用白炽灯泡(小电珠)光线或自然光线作控制光源,使设计大为简化。

光敏电阻规格型号

编辑

语音

光敏电阻外形图和电路符号

光敏结构图通常,光敏电阻器都制成薄片结构,以便吸收更多的光能。当它受到光的照射时,半导体片(光敏层)内就激发出电子—空穴对,参与导电,使电路中电流增强。为了获得高的灵敏度,光敏电阻的电极常采用梳状图案,它是在一定的掩膜下向光电导薄膜上蒸镀金或铟等金属形成的。一般光敏电阻器结构如右图所示。

光敏电阻器通常由光敏层、玻璃基片(或树脂防潮膜)和电极等组成。光敏电阻器在电路中用字母“R”或“RL”、“RG”表示

光敏电阻常用硫化镉(CdS)制成。它分为环氧树脂封装和金属封装两款,同属于导线型(DIP型),环氧树脂封装光敏电阻按陶瓷基板直径分为Ø3mm、Ø4mm、Ø5mm、Ø7mm、Ø11mm、Ø12mm、Ø20mm、Ø25mm 。

光敏电阻参数特性

编辑

语音

根据光敏电阻的光谱特性,可分为三种光敏电阻器:紫外光敏电阻器、红外光敏电阻器、可见光光敏电阻器。

光敏电阻主要参数

光敏电阻的实验图光敏电阻的主要参数是:(1)光电流、亮电阻。光敏电阻器在一定的外加电压下,当有光照射时,流过的电流称为光电流,外加电压与光电流之比称为亮电阻,常用“100LX”表示。

(2)暗电流、暗电阻。光敏电阻在一定的外加电压下,当没有光照射的时候,流过的电流称为暗电流。外加电压与暗电流之比称为暗电阻,常用“0LX”表示(用照度计测量光的强弱,其单位为拉克斯lx)。

(3)灵敏度。灵敏度是指光敏电阻不受光照射时的电阻值(暗电阻)与受光照射时的电阻值(亮电阻)的相对变化值。

(4)光谱响应。光谱响应又称光谱灵敏度,是指光敏电阻在不同波长的单色光照射下的灵敏度。若将不同波长下的灵敏度画成曲线,就可以得到光谱响应的曲线。

(5)光照特性。光照特性指光敏电阻输出的电信号随光照度而变化的特性。从光敏电阻的光照特性曲线可以看出,随着的光照强度的增加,光敏电阻的阻值开始迅速下降。若进一步增大光照强度,则电阻值变化减小,然后逐渐趋向平缓。在大多数情况下,该特性为非线性。

(6)伏安特性曲线。在一定照度下,加在光敏电阻两端的电压与电 流之间的关系称为伏安特性。在给定偏压下,光照度 较大,光电流也越大。在一定的光照度下,所加的电 压越大,光电流越大,而且无饱和现象。但是电压不 能无限地增大,因为任何光敏电阻都受额定功率、最 高工作电压和额定电流的限制。超过最高工作电压 和最大额定电流,可能导致光敏电阻永久性损坏。

(7)温度系数。光敏电阻的光电效应受温度影响较大,部分光敏电阻在低温下的光电灵敏较高,而在高温下的灵敏度则较低。

(8)额定功率。额定功率是指光敏电阻用于某种线路中所允许消耗的功率,当温度升高时,其消耗的功率就降低。

(9)指光敏电阻器从光照跃变开始到稳定亮电流的。

光敏电阻频率特性

当光敏电阻受到脉冲光照射时,光电流要经过 一段时间才能达到稳定值,而在停止光照后,光电流 也不立刻为零,这就是光敏电阻的时延特性。由于不 同材料的光敏,电阻时延特性不同,所以它们的频率 特性也不同。硫化铅的使用频率比硫化镉高得多,但 多数光敏电阻的时延都比较大,所以,其不能用在要 求快速响应的场合。

光敏电阻常用光敏电阻参数

规格型号最大电压

(VDC)最大功耗

(mW)环境温度

(℃)光谱峰值

(nm)亮电阻

(10Lux)

(KΩ)暗电阻

(MΩ)100 γ10响应时间

mS照度电阻特性

上升下降

Φ3系列GL351610050-30~+705405-100.60.530302

GL352610050-30~+7054010-2010.630303

GL3537-110050-30~+7054020-3020.630304

GL3537-210050-30~+7054030-5030.730304

GL3547-110050-30~+7054050-10050.830306

GL3547-210050-30~+70540100-200100.930306

Φ4系列GL451615050-30~+705405-100.60.530302

GL452615050-30~+7054010-2010.630303

GL4537-115050-30~+7054020-3020.730304

GL4527-215050-30~+7054030-5030.830304

GL4548-115050-30~+7054050-10050.830306

GL4548-215050-30~+70540100-200100.930306

Φ5系列GL551615090-30~+705405-100.50.530302

GL5528150100-30~+7054010-2010.620303

GL5537-1150100-30~+7054020-3020.620304

GL5537-2150100-30~+7054030-5030.720304

GL5539150100-30~+7054050-10050.820305

GL5549150100-30~+70540100-200100.920306

GL5606150100-30~+705604-70.50.530302

GL5616150100-30~+705605-100.80.630302

GL5626150100-30~+7056010-2020.620303

GL5637-1150100-30~+7056020-3030.720304

GL5637-2150100-30~+7056030-5040.820304

GL5639150100-30~+7056050-10080.920305

GL5649150100-30~+70560100-200150.9520306

Φ7系列GL7516150100-30~+705405-100.50.630302

GL7528150100-30~+7054010-2010.630303

GL7537-1150150-30~+7056020-3020.730304

GL7537-2150150-30~+7056030-5040.830304

GL7539150150-30~+7056050-10080.830306

Φ10系列GL10516200150-30~+705605-1010.630303

GL10528200150-30~+7056010-2020.630303

GL10537-1200150-30~+7056020-3030.730304

GL10537-2200150-30~+7056030-5050.730304

GL10539250200-30~+7056050-10080.830306

Φ12系列GL12516250200-30~+705605-1010.630303

GL12528250200-30~+7056010-2020.630303

GL12537-1250200-30~+7056020-3030.730304

GL12537-2250200-30~+7056030-5050.730304

GL12539250200-30~+7056050-10080.830306

Φ20系列GL20516500500-30~+705605-1010.630303

GL20528500500-30~+7056010-2020.630303

GL20537-1500500-30~+7056020-3030.730304

GL20537-2500500-30~+7056030-5050.730304

GL20539500500-30~+7056050-10080.830306

网友A(2022-08-16):
什么考试考这个

网友B:
计算机等级考试现在看这个啊?什么等级考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