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新唐M0系列,成品烧录是ICP吗?

楼主(2022-08-16):
ar, TI, AI, AD, ic
主要是用新唐NUC029系列的产品。

如果要做成成品烧录(主要是想做简单的防读保护)

是用ICP烧录吗?
按这个步聚烧录就可以了?
https://blog.csdn.net/syt8945/article/details/109852084

但烧录文档我这里只有一个(用IAR的)

LDROM用BootLoader的Bin文件,去那里找?

网友A:
官网上找啊
https://www.nuvoton.com.cn/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rm-cortex-m0-mcus/nuc029-series/nuc029lan/?group=Software&tab=2
找BSP的压缩包 里面一般都会有 ISP的程序可以编译成bin烧到ldrom里
烧录有nulink 对应的是 icp 烧录工具,软件里配置中有选择是否加密的选项,防止下载的rom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