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后正常高速运行,重启电源后只能低转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8-16):
Hi  我是用AC78013FDLA低压电机demo,烧录使用都一切正常,相同的程序下载到我自己的PCB中,下载后直接运行是正常的,但是重新上电后就只能维持低速转动,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 CMSIS已经是最新的了)

网友A:
是否可以在调试模式下复位观看现象呢

网友B:
高速运转和低速运转的条件设置成什么了啊

网友C:
再次重新烧录能正常吗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电源尽心供电的啊

网友E:
确认一下原来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F:
是不是供电的功率不够了啊

网友G:
重新烧录试试

网友H(2022-10-08):

我出现过,但我的问题是初始化中始终设置不对。因为烧录后启动和断电从新启动环境不同,所以。。。。。。很神奇,很久才找到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出现过,但我的问题是初始化中始终设置不对。因为烧录后启动和断电从新启动环境不同,所以。。。。。。很 ...

确实这种环境问题有时候很难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