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国产MCU专栏 第21期: 小华HC32L136 超低功耗MCU 上手笔记

楼主:
国产MCU专栏 第21期:小华HC32L136 超低功耗MCU 上手笔记

小华半导体论坛

*阅读说明:以下仅摘录帖子内容展示,详细说明及相关源码、资料等请戳原链接查看

为了进行程序的设计,自然要构建它的开发环境,本人依然选用KEIL为开发工具,故无需再装该软件。
随后为了使用的方便,又装了HDSC.HC32L136.1.0.0.pack,其实不装它也能编译。装上它就可以在芯片列表中展现它的身影了

奋斗多日,开发板的串口程序下载终于搞定了,再看时间已是凌晨4点了!
在HC32L136开发板上配有一个笔段式的液晶屏,但无奈的是厂家却没提供一个能直接调用的显示函数。
在没解决该显示屏的显示函数前,先以轻车熟路的OLED屏来实现显示的问题。

在HC32L136的例程中,只有笔段式液晶屏的测试程序,却没有提供一个可供用户直接调用的数值显示函数。
为此在了解液晶屏的工作原理后,在原例程的基础上完成了它的数值显示函数。
1. 液晶屏工作原理及显示编码
2.显示程序
1)定义显示数组
2)寄存器设置函数
3)清屏函数
4)显示函数
3. RTC电子时钟
在HC32L136内部配置了RTC计时器,将它与SLCD液晶屏配合即可实现一个RTC电子时钟。
4、工程文件

通过控制两个比较寄存器CCRA、CCRB的值来控制输出波形的占空比来输出不同的波形。

对于GPIO的控制,无论接触任何单片机都是最基础的的部分,也是任何项目都需要使用到的部分。
配置GPIO的初始步骤大体为两步:
1.开启GPIO外设时钟门控;
2.对配置GPIO的结构体进行配置。

通常工程师在做产品开发和程序调试的时候会通过仿真器进入仿真模式来获得芯片运行的结果,从而判断程序编写的是否正确。但是有些特殊的情况仿真器的作用就不大,例如下面这几种情况:

华大MCU芯片进入深度休眠后,仿真器接口将会关闭,工程在调试状态会因为仿真接口的关闭退出调试状态,芯片唤醒后工作的情况将观察不到;
需要实时观察芯片数据的情况,如采集的电池实时电压情况;
不方便接仿真器的情况,如运动小车项目中对车身状况的监控等;
仿真器管脚已经被占用的情况;
程序执行错误的情况等。

遇到仿真器不方便调试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利用板子上的某个硬件做为输出,通过观察这个输出来判断程序运行的是否正常。如果程序运行到某一状态可以点亮板子上的LED灯,或翻转下某个IO,如果板子上有屏那就更好,直接可以在屏上显示自己想要知道的内容。还是一种方法就是使用UART把数据传输出去。如果UART接了无线模块还可以进行远距离的观测,就像上面提到的运动小车项目。当然使用UART只做普通方式的传输数据的话,数据是不包涵任何格式内容的,我们要解读的时候会费点力气。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输出的数据直观明了呢?没错,就是用我们学习C语言时候的老朋友printf来做格式化输出。

BabyOS不是一个操作系统,她的定位是给裸机开发的项目一个框架,同时为使用操作系统的项目提供设备和功能库。目前这份代码还比较年轻,需要网友添加驱动和功能代码,也需要网友一起完善和优化。
这一帖将记录在HC32L136K8TA上运行并测试BabyOS。

新建工程
1.如图添加基础组件文件即可
2. 如图添加头文件路径
3.如图打开RTE
4. 如图添加相关组件
5. 添加完成后如下图
6.编译
7.移植完成

  • HC32L136超低功耗MCU芯片介绍

HC32L136 系列32 位 ARM® Cortex®-M0+ 微控制器
HC32L136 系列是一款旨在延长便携式测量系统的电池使用寿命的超低功耗、宽电压工作范围的 MCU。集成 12 1M sps 高精度 SARADC,以及集成了比较器、运放、内置高性能 PWM 定时器、LCD 显示、多路 UARTSPII2C 等丰富的通讯外设,内建 AESRNG 等信息安全模块,具有高整合度、高抗干扰、高可靠性和超低功耗的特点。本产品内核采用 Cortex-M0+ 内核,配合成熟的 Keil & IAR 调试开发软件,支持 C 语言及汇编语言,汇编指令。

HC32L136框图及典型功耗

超低功耗 MCU 典型应用
* 智能仪表
* 传感器应用,物联网应用
* 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智能家居
* 火警探头,智能门锁,无线监控等智能传感器应用
* 各种对于电池供电和对于功耗苛求的便携式设备等

网友A(2022-08-18):
应用面挺广的

网友B:
小华和华大 ,是一家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华和华大 ,是一家的吗

小华是华大的MCU事业部独立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小华和华大 ,是一家的吗

大华小华分家了

网友E(2022-09-29):
引用 网友B:
小华和华大 ,是一家的吗

一家的

网友F:
无图无数据无真相,这种发出来干嘛?看文字?

网友G:
没有点亮小屏幕的么

网友H:
论坛里的是小华半导体

网友I(2023-10-07):
有没有16bitADC、LCD有1/6占空比的国产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