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554 键鼠加HID数据

楼主(2022-08-16):
       我想用 CH554 的键鼠demo程序(CompositeKM.C),EP2增加一个端点用来接收PC端发来的数据,修改配置/接口/端点描述符, 修改HID报告描述符, 折腾了两天也没成功,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这样子行得通吗,HID报表描述符要怎么改?

网友A:
您好,
CH554的KM例程使用到了端点2上传,再添加一个接收端点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注意修改配置描述符的上报总长度。接口描述符下的端点个数等(上传和接收同用端点2但是算作两个端点),并且添加对应的端点描述符。注意缓冲区地址和缓冲区长度不要溢出!可以参考HID例程,里面有端点2接收数据回传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