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驱动LCD

楼主(2022-08-16):
1. LCD 段码 真值表已知
2. 单片机有SEG 和COM
怎么显示LCD中的字符啊 。 小白 一枚,请教大侠了 ~

网友A:
百度搜索 直接驱动段式LCD

楼主:
谢谢啊
单片机自带了COM SEG ,
是不是直接写寄存器就可以,或者调用库函数填入参数啥的?

网友B:
调用字库!

网友C:
其实就是操作IO口,可以先试着点亮一段,简单体验一下在全面写

网友D:
我这有很多很多段码屏,驱动芯片HT1621 SC75823等等驱动芯片也有。但是没有屏规格书,LCD 段码 真值表自己弄出来要搞很久,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快速办法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操作IO口,可以先试着点亮一段,简单体验一下在全面写

操作IO口 ,这有点难吧, LCD 一段点亮 驱动不是单一的1,0 ,
自带COM SEG 的单片机 都有对应的寄存器吧~
我也不清楚哈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很多很多段码屏,驱动芯片HT1621 SC75823等等驱动芯片也有。但是没有屏规格书,LCD 段码 真值表自己 ...

这有点难,只能一个一个脚去试吧 ~

网友E:
先把段码跟单片机的内存对应起来,然后把需要点亮的段码相应的内存写1就可以了

楼主:
嗯 非常感谢您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很多很多段码屏,驱动芯片HT1621 SC75823等等驱动芯片也有。但是没有屏规格书,LCD 段码 真值表自己 ...

用5v左右交流的,找到,com seg.再找对应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5v左右交流的,找到,com seg.再找对应段。

我是用示波器1KHZ校准信号来一脚一脚的跑的,铅笔绘图,一般COM脚上最左边或右边一起的。太费时了,要是有更好的办法就好了

网友G:
如果单片机包含段式LCD驱动模块,那么手册里会有寄存器说明,直接操作寄存器就可以了。比如MSP430单片机,可以配置使用多少个SEG脚,然后每个屏上的每一段,对应到寄存器中的每一个bit,写1就点亮,写0就关闭,阅读手册就行了。如果单片机不支持,那就只能加专用的驱动芯片了。段式LCD的驱动方式可以参考这篇文章https://blog.csdn.net/xiebingsuccess/article/details/91876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