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电子元器件之保险丝(转载)-表贴一次性保险丝

楼主(2022-08-16):
电子元器件之保险丝
概述:保险丝又称为熔断器、保险管等,IEC127标准将它定义为"熔断体(fuse-link)",英文Fuse表示。从保护机制上看,Fuse大致分为过流保险丝和过温保险丝,其中过温保险丝经常用在加热家电上(如电吹风、电水壶)防止干加热发生火灾事故。
过温保险丝的跳闸/熔断原理是保险丝本身环境温度转导过来的超过保险丝熔断温度导致其熔断(其与电路的工作电流完全无关);过流/过载保险丝的跳闸/熔断原理是由于电流过大导致保险丝内部温度激增( P = I2t ),因电流产生的热量使得保险丝跳闸/熔断,所以其触发本质还是温度过高,只要你使得其内部达到熔断温度其一样可以奏效,但过温保险与过流保险不同的就是本体的热传导系数,过温保险的热传导系数做的越大反应越快,而过流保险则要综合考虑。

保险丝分类
保险丝的种类在不同的应用场合是非常繁杂的,可以从汽车、电力和电子三个方面划分,作为电子工程师的我们,这里主要重点介绍电子方面常用的保险丝分类。

一、表贴一次性保险丝
示例:pandas 是基于NumPy 的一种工具,该工具是为了解决数据分析任务而创建的。

1.结构原理
下图是一般表贴一次性保险丝的结构示意图,这个示意图只是通用类型的结构示意图,现在表贴一次性保险丝发展迅速,还出现了薄膜型的表贴一次性保险丝等各种结构。
表贴一次性保险丝的熔断过程示意图,可见保险丝过流升温的时间比较长,熔断后还会产生电弧导电现象,电弧使得保险丝继续灼烧直到完全绝缘。

2.规格参数

额定电流 I hold(A) :
在此电流下工作至少4小时,保险丝都不会发生熔断动作。

熔断条件 I2t(A2Sec) :
Melting Integral即保险丝的熔断积分,是熔断保险丝熔丝元件所需的能量。熔丝元件的结构、材料和横截面积决定这个值。通常在直流电路中采用10In(10倍额定电流)作为故障电流,使保险丝在极短的时间内断开,通过高速示波器仪和积分程序来测得非常精确的I2t。
注:I2t是保险丝的固有属性,但不代表任何熔断电流下的I2t值都是相等的,因为这里忽略保险丝的散热,所以规格书中采用10In测得的I2t是偏高的。同时我们也不能通过I2t公式来计算一定电流I下保险丝熔断时间t的值(代入额定电流I发现保险丝熔断仅需几秒,这是错误的)。

熔断类型:
FF = 超快断 (t < 0.001s)
F = 快断 (0.001s < t < 0.01s)
T = 慢断 (0.01s < t < 0.1s)
TT = 超慢断 (01s < t < 1s)
(注:以上均是值 10倍额定电流下的值)

分断能力:
当介于常规不熔断电流与相关标准规定的额定分断能力(电流)之间的电流作用于保险丝时,保险丝应能满足动作且不危及周围环境。如果故障电流大于分断电流则保险丝在熔断时可能会出现持续飞弧、引燃、保险丝烧毁、连同接触件一起融化、保险丝标记无法辨认等现象。分断电流可以说是保险丝能承受的最大安全短路电流。
分断已否其实是看飞弧,而飞弧跟保险丝两端电压是有关系的,所以很多规格书的分断能力电流其实是在不同规格电压标准下给出的。如JFC1206-系列的规格书中:

3.灵魂拷问
Q:保险丝额定电压取决于什么?规格书参数是如何测得的?
A:额定电压主要是熔断后避免飞弧问题的最小电压,具体制造商是怎么鉴定这个值的,目前还没找到相关资料。
Q:此类保险丝能否用于交流电?用在交流电下其中的一些参数又当如何计算?
A:交流电呈正弦波形交替传导,每周波有一个过零点,此时电量值最低很容易熄灭电弧;
而直流电的任何波形都不存在过零点,在开断直流短路故障电流时,全靠熔断片的迅速汽化和石英砂的扩散吸附和冷却作用强迫熄灭电弧,因此要比开断交流电弧困难得多。所以不建议互换。

网友A:
这是可恢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