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IAR有办法将变量定义到BIN的末尾位置吗

楼主(2022-08-16):
IAR通过下面的方式可以将变量Date 定义到指定地址0x0800D000

#pragma location=0x0800D000
const u32 Date = 0x12345678;

有没有什么预编译命令将变量自动定义到BIN的末尾呢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有这功能,只能自己能个脚本,在编译完后调用该脚本将数据写到BIN末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