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AT085评测+DSP评测第一篇

楼主(2022-08-16):
#申请原创# 拿到凌鸥科技的LKS32AT085的开发板, 分享一下. 先说一声, 本文主要对DSP这个功能比较感兴趣, 其他功能不会特别关注.先晒晒照片:

板子分为两部分: 核心板+电机驱动板

AEC-Q100认证
核心板上即为评测的主角芯片LKS32AT085, 这是一个Cortex M0的MCU. 它的功耗/频率/外设/存储都跟一般的MCU差不多, 但是特别之处在于它是通过 AEC-Q100 检测认证的车规级别芯片. 通过AEC-Q100的芯片可以用于汽车环境, 否则是不合规的. 疫情刚刚来临的一两年内, 车规芯片价格曾经被炒作到平时的几百倍, 直到今天普通芯片基本上已经不缺货了, 车规级别的MCU依旧缺货. 车规级别芯片与普通芯片的差别在于生产环节, 测试环节的严格要求, 如果说功能, 车规级别芯片则与普通芯片类似.
同样是AEC-Q100,  也分为几个子级别, 根据适用工作温度范围而定. 手上的这个芯片工作范围为: = -40~125° 对应Grade 1.

Grade
Ambient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40°C to +150°C
-40°C to +125°C
-40°C to +105°C
-40°C to +85°C

除了AEC-Q100之外, 还有
AEC-Q200 - 汽车环境的被动器件认证, 电阻电容电感等等.
AEC-Q101 -  汽车环境用的功率器件, 二极管, MOSFET, 整流桥等等.
AEC-Q104 - 汽车环境用的多芯片模组.

这个芯片从外设资源来看, 主要应用于车载环境的电机控制, 电机控制涉及到很多数**算, 所以带了一个叫做DSP的外设.

这个外设有两种模式:
  • 自主运行
  • 被动调用
被动调用时, 相当于挂在总线上的一个外设. 用于加速数**算.
自主运行时, 相当于一个协处理器, 主处理器配置好算法, 协处理器运算完了发生中断, 主处理器取结果, 更新计算任务.

它能完成的运算类型有:
加法、乘累加、移位、饱和等单周期算术指令,
以及除法、开方、三角函数等多周期算术运算指令

有同学可能要问, 这跟FPU什么区别, 答案是这个跟FPU功能有一些重叠, 但是跟FPU差别也很明显.
1. FPU是CPU内核的一部分, Cortex系列的, M4才有选择增加FPU的选项, 对于M0, M0+, M3这种内核, 要增加数**算功能, 增加DSP这样的外设较为灵活;
2. FPU主要是对浮点数运算进行加速, 有很大一类控制领域的数**算只需定点精度即可, 纯软件算起来慢, 增加DSP这样的外设刚刚好;
3. FPU对内核的Die尺寸, 复杂度增加过大, 对于汽车领域的芯片, 有很多认证测试要过, 增加的复杂度是很大的成本开销;
4. DSP外设除了像FPU那样同步计算之外,还可以作为协处理器,异步运行, 在控制领域, 运算任务相当比较固定的场景, 相当于增加了一个核心, 这是FPU无法做到的.

下面我们以三角函数sine, cosine为例子,来简单测试下DSP的性能, 本文中DSP作为外设被CPU调用, 下一篇会分享DSP作为协处理器异步执行运算任务的例子.

Q格式的数据
首先先说说Q格式的数据表示方式.

我们知道浮点数由 符号-阶数-尾数 组成. 比如常见的单精度与双精度的浮点数格式如下(其他长度的浮点数也存在,格式类似).
这种格式的优点是表示的范围很大, 但是需要FPU或者软件浮点库识别, 在芯片内部处理时与整数运算规则完全不同.

所以在没有FPU或者不想使用软件浮点库的时候, 可以使用一种叫做Q-格式,也可以叫做定点数的表示方式.
Q格式是一种使用定点数来表示小数的自定义数据格式,
如何解释这个格式由软件的API来定义.
比如ARM DSP库函数中使用的q7_t,使用1bit表示符号, 7bit表示小数/分数部分,表达的范围为:
-1 到 (1-1/128), 每个LSB表示1/128的step,相当于0.0078125
q15_t,表达的范围为:-1 到 (1-1/32767),, 每个LSB表示1/32768的step,相当于3.0517578125e-05
q31_t.....
依次类推

Q格式与浮点数互转, 以Q15为例:
Q15 转 浮点
Q15/32768.0 = Float
如: 输入为0x7FFF
  1. 0x7fff/32768 = 0.999969482421875
浮点 转 Q15
int(Float*32768) = Q15

如:输入为0.5
  1. int(0.5*32768) = 16384
也有网上的工具可做辅助:
Q-format Converter & Calculator (chummersone.github.io)
下文中使用DSP或者ARM的软件DSP库运算三角函数时, 输入与输出均为Q15格式.

使用DSP计算sinecosine
首先准备360个测试点的弧度Q15格式, 以下是生成数据的python代码:
  1. for i in range(-180, 180):
  2.      print(int(i*32768/180), end=',')
得到一个360点的数组, 对应-ππ的弧度范围:
  1. const int16_t angle_array_360_negPi_PosPi[] = {
  2. //数组内容请参考压缩包
  3. };
DSP计算函数(这里只贴代码片段, 完整工程文件见后文连接):
for (uint32_t idx = 0; idx < TEST_POINT_NUM; ++idx) {
        volatile float sin_Vlaue;
        volatile float cos_Vlaue;
        int16_t angle_q1_15 = angle_array_360_negPi_PosPi[idx];
        sin_cos_result result = dsp_sin_cos_func(angle_q1_15);
      }

sin_cos_result dsp_sin_cos_func(int16_t angle_q_1_15) {
  sin_cos_result result;
  SYS_ModuleClockCmd(SYS_Module_DSP, ENABLE);
  DSP_SC |= BIT2;
  DSP_CORDIC_THETA = angle_q_1_15;

  result.hSin = DSP_CORDIC_SIN;
  result.hCos = DSP_CORDIC_COS;
  return result;
}
使用CMSIS DSP计算sinecosine
CMSIS DSP
ARM公司的软件DSP, 根据测试其计算性能与硬件DSP相差无几, 但是显然无异步模式, 它用的Q格式与DSPQ格式稍稍有些差别(0-0x7fff表示2.
生成360个点的Q15格式的Python脚本:
  1. for i in range(360):
  2.     print(int(i*32768/360), end=',')
得到一个360点的数组, 对应0到2π的弧度范围:
  1. const int16_t angle_array_360_0_2Pi[] = {
  2. //数组内容请参考压缩包
  3. };
CMSIS DSP计算函数, sine和cosine分别计算:
for (uint32_t idx = 0; idx < TEST_POINT_NUM; ++idx) {
        volatile q15_t result_q15[2];
        volatile float32_t result_f32[2];
        q15_t angle_q1_15 = angle_array_360_0_2Pi[idx];
        result_q15[0] = arm_sin_q15(angle_q1_15);
        result_q15[1] = arm_cos_q15(angle_q1_15);
      }
纯软件计算sine/cosineCortex M0是没有FPU的, 所以调用math头文件中的sin,cos函数都是使用标准软件浮点库运算, 作为比较, 也放在一起进行benchmark.
生成360个测试点的python脚本:
  1. for i in range(360):
  2.     print('%.3f' % (i*math.pi/180), end=',')
得到一个360点的数组, 对应0到2π的弧度范围:
  1. const float32_t angle_array_360_0_2Pi_f32[] = {
单精度:
for (uint32_t idx = 0; idx < TEST_POINT_NUM; ++idx) {
        volatile float32_t sin_vlaue_f32;
        volatile float32_t cos_vlaue_f32;

        float32_t angle_f = angle_array_360_0_2Pi_f32[idx];
        sin_vlaue_f32 = sinf(angle_f);
        cos_vlaue_f32 = cosf(angle_f);
      }
双精度:
      for (uint32_t idx = 0; idx < TEST_POINT_NUM; ++idx) {
        volatile float64_t sin_vlaue_f64;
        volatile float64_t cos_vlaue_f64;

        float64_t angle_f64 = (double)angle_array_360_0_2Pi_f32[idx];
        sin_vlaue_f64 = sin(angle_f64);
        cos_vlaue_f64 = cos(angle_f64);
      }
最终benchmark结果
benchmarkDSPCMSIS   DSPfloatdouble
V5 -O3 -Otime Stdlib
V5 -O3 -Otime Microlib
V6 -Ofast Stdlib
简单解读下, 硬件DSP计算性能比起CMSIS DSP性能貌似强不了特别多, 但是CMSIS DSP会显著增加代码尺寸. 而且DSP有异步模式. 不管是硬件DSP还是CMSIS DSP受编译器/LibC库函数影响不大, 这也是预期中的.
当使用microlib时, 软件浮点库性能会下降, 尤其是双精度. 这是时间换空间的预期结果.

结论:
1. 如果可以使用定点模式计算, 尽量使用定点模式, 不管是硬件DSP还是CMSIS DSP比浮点快太多.
2. 如果一定要使用浮点, 尽量使用单精度.
3. 如果不是flash空间受限, 尽量不要用MicroLib.

准备还写一篇DSP单独运行的测试.

代码下载地址点这里.

楼主:
对的, LKS32AT085内置的DSP

网友A:
这个是DSP吗?真的是DSP吗?

网友B:
这个是谁家的DSP呢?真的不知道了。很棒的。至少我认为。

网友C:
现在DSP用的还多吗?

网友D:
应该用的也不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DSP吗?真的是DSP吗?

LKS32ATO85是ARM Cortex-M0 + DSP双核心,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谁家的DSP呢?真的不知道了。很棒的。至少我认为。

凌鸥创芯。是ARM Cortex-M0 + DSP双核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用的也不少

是的,已经量产且多个客户在用。

网友F:
专业的DSP的性能强

网友G:
建议使用CMSIS-DSP包

网友H:
dsp library支持对数和指数运行吗

网友I:
CMSIS-NN怎么样

网友J:
如何使用 DSP库

网友K:
如何使用iqmath库呢

网友L:
这个DSP的计算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M:
性能咋样呢?

网友N(2022-10-10):
引用 网友L:
这个DSP的计算的速度是多少

楼主上面使用的DSP方式,运行的具体时间是:
除法指令需要 10 个总线周期(主频96MHz)完成。
开方指令需要 8 个总线周期(主频96MHz)完成。
三角函数指令需要 8 个总线周期(主频96MHz)完成。
其余指令均为单周期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