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in通信不稳定

楼主(2022-08-16):
模块测试,通信正常

联机调试,一休眠就不一定能唤醒,一直保持通信就没问题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注:有时候lin回复会延迟1s以上

网友A(2022-09-22):
可能是有干扰吧

网友B:
给我的感觉是芯片收到的lin数据好像不对,导致唤醒不了呢

网友C:
你可以用lin抓包工具试试吧,比如逻辑分析仪

网友D:
有可能是通讯数据格式有问题了呗,丢包都有可能

网友E:
你说回复延迟1秒呢?这延迟有点高啊

网友F:
你说唤醒的时候有可能唤不醒是么?

网友G:
唤不醒的话,我比较好奇的是lin唤醒可以么?

网友H:
你是用什么唤醒的啊,定时唤醒吗?

网友I:
你可以试试不用休眠模式,看看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J:
休眠唤醒好像不能用lin模式吧,这样有些时候会丢包,我感觉

网友K:
是不是跟协议没有匹配好,这个可以找原厂帮忙看下

网友L(2022-11-06):
有可能是通讯数据格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