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DMA采集数据错位-adc

楼主(2022-08-16):
dc, DM, AD
我的代码如果在DMA使能了时钟后面加一个小延时的话,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把那个小延时去掉后发现数据就正常了,正在纠结的人可以看下自己DMA初始化函数前面是不是有个小延时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2022-09-22):
DMA是不占用MCU的时间的,所以没必要加延时的

网友B:
请问楼主,你这个延时加上是其什么作用,怕数据转换不完么

网友C:
这个属实要注意,错位还不好找问题呢

网友B:
那你为啥初始化的时候加个延时呢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的demo,看看他们DMA咋处理的

网友E:
还是别加延时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F:
有些时候属实是这样,延时很容易翻车

网友G:
你这个小延时设计的是多少?

网友H:
正常来说延时和DMA不会有影响啊

网友I:
你的延时用的是啥,是定时器还是软延时啊?

网友J:
拿官方代码测试没问题

网友K:
这个是不是没有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