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串口发送到上位机上如何操作

楼主(2022-08-16):
让AD来采样电压,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上。因为我采的电压是带有小数的,比如1.31、0、98、1.5像这样就不知道怎么发送啦!望请那位高手帮帮我啊!

网友A:
能发的,比如发个AB或11,串口调试助手上面都能显示AB和11

网友B:
串联电阻可以增强电磁兼容性

网友B:
串口都是按照字符和字符串发送数据的。

网友C:
如果是16进制数,就没有办法看到小数点“.”。

网友D:
字符:从A开始,大写时为0x41递增,小写时0x61递增。比方“A”0x41、“B”0x42、“a”0x61、“b”0x62。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是要传数据还是为了显示,如果是为了显示转换成文字就可以了。将每一位数字及符号转换成字符送回上位机就可以了

网友F:
如果是想方便地传数据,float型是32位,double型是64位,转换成整数发出去,在上位机上再转换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G:
给你个参考
01.float data_to_send = 1.23;

02.byte *p;

03.

04.p = (byte *)&data_to_send;

05.uart_send_byte(*p++);

06.uart_send_byte(*p++);

07.uart_send_byte(*p++);

08.uart_send_byte(*p);

网友H:
可以采用ASCII来来处理,因为小数点有对应的数据。

网友I:
用4个字节的无符号整数应该绰绰有余了,把小数放大转换成整数。

网友J:
可以放大,比如1.23,就发123,上位再做相应处理。。

网友K:
先把二进制改为十进制,然后用标准输入输出函数输出,就好了

网友L:
直接发AD值,然后上位机做处理,电脑的处理能力比单片机好多了,单片机省去了计算。

网友M:
使用union共用体,把float转换为char型,再发出去。

网友N:
可以格式化为字符后再发。

网友O:
读取的时候只要知道第几位是小数就可以的。

网友P:
发送字符就行的。或者使用spritf。

网友Q:
小数当然是要做转化才能行,因为通讯都是ASCII字符,必须先将小数扩大10倍,然后转化成16进制数发就OK!

网友R:
只要配置好波特率即可。

网友S:
约定好协议,对应数据进行转换。

网友T:
约定好了通信协议。

网友U:
转换为字符串。

网友V:
就是正常发啊,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不会接线?还是不会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