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模拟I2C来操作EEPROM问题

楼主(2022-08-16):
用GPIO模拟I2C来操作EEPROM(24C512)只能读不能写,EEPROM硬件未进行写保护,写的时候,每次的ACK都是正常的(低电平)。但是主程序中先写EEPROM,而后想要读出写进去的数值,但是每次读出来的还是之前别人写进去的数值,也就是自己没有写成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望大神指点。

网友A:
代码贴上来瞧一瞧,是不是没有开启写使能

网友B:
好好看I2C的时序,启动-读写-数据-停止……。特别注意时间。

网友C:
芯片是不是需要一个脉冲初始化启动,就有可能上电后的第一组数据,是读不出来的。原因,没有初始化脉冲。

网友D:
要等待内部写完成再读,或者直接延时20ms。

网友E:
使用上拉电阻试试,驱动EEPROM。

网友F:
应该是代码的问题吧。你读取的地址呢?

网友G:
楼主怎么确实是别人的数据?

网友H:
你怎么查看是别人的数据?

网友I:
读写操作不一样的吧。也可能地址不一样

网友J:
查看写入的数据是否一致。

网友K:
是不是输出数据格式不一致?

网友L:
必须加上拉电阻,不然根本写不了。

网友M:
别人的数据?测试电平信号了吗?

网友N:
iic的地址对吗?是不是地址写错了呢?

网友O:
应该是写入的时候有问题吧。

网友P:
写入的地址是否相同?添加上拉电阻了吗?

网友Q:
可能信号存在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