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仿真怎么报这样的错误

楼主(2022-08-16):
程序仿真怎么报这样的错误:WRITE access by CPU to address 0xffffffe8 ,which is RESERved in Hardware?什么情况啊?

网友A:
检查你的芯片,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网友B:
检查你的代码,去掉这样的非法地址访问。

网友C:
检查你的gel文件,看是不是gel中的memory map屏蔽了相关地址的访问。

网友D:
这个不是说由硬件引起的复位么?

网友E:
这个先看下是否有野指针所引起的。

网友F:
这个提示就是说硬件引起的复位问题。

网友G:
查看工程里面的GEL文件。。

网友H:
CCS3.3启动的Parallel Debug Manager里面选择出了问题?

网友I:
是只有仿真的时候有错误吗?

网友J:
使用的是什么CCS软件?

网友K:
address 0xffffffe8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L:
可能CMD文件配置有错误了。

网友M:
选择的是C64xx XDS560 Emulator所连接的CPU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