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电阻

楼主(2022-08-16):
串口的TX,RX串接两个电阻作用
在我们设计的串口电路中,我看到有部分电路在串口芯片的TX,RX上串接了两个100欧姆电阻,或者别的阻值电阻,我查阅了max3221的datasheet,这个芯片在设计的时候已经在芯片内部设计了ESD防护电路,我认为这两个电阻在这里多余,完全可以拿掉。俱芯片资料介绍,芯片内部可以承受正负15KV的电压。串入这两个电阻大家还有什么别的思路?

网友A:
不仅是这个芯片能承受,而且别的芯片也有内部承受静电。

网友B:
防止信号反向干扰,高频信号还是有一些必要的

网友C: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冗余保护电路!

网友D:
阻抗匹配  同时提升电压  增加传输信号可靠性。

网友E:
对于比较小的反射信号,为简单方便,经常采用加偏置电阻的方法。

网友F:
通讯线路距离较长,在发送端TX串联一个电阻是用于阻抗匹配,防止反射。

网友G:
一般用200和470欧,现在换串口隔离芯片了,保护能力跟能够强,但还是加。从不节约。

网友H:
没有必要吧 又不是设计高速的电路的。

网友I:
个人认为是满足电磁兼容的要求,串电阻消过冲。

网友J:
可以直接去掉的。使用三极管。

网友K:
你这个是什么串口芯片?

网友K:
串上一个电阻后,可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L:
串联的电阻,跟信号线的分布电容以及负载的输入 电容等形成一个RC 电路。

网友M:
选用不同大小的电阻只要,测量一下通过电阻的电压符合你的要求就可以。

网友N:
输出的电平在后端的输入的电平范围之内就可以

网友O:
串接24ohm或者33ohm电阻是为了改善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这两电阻的还真不能去掉的呢

网友P:
可能担心以外短路,兼顾限流吧

网友Q:
上面好多大佬说的不错,不碍事就留着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