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关于USB设备初始化进hardfault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2-08-16):
自己做了块AT32F415的板子,在移植AT32F415_Firmware_Library_V2.0.6里的虚拟串口工程的时候,初始化USB设备会进hardfault,想请教下各路大佬,这是硬件问题还是移植没弄好?自己加了D+D-的引脚初始化,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

每次都是在usb_disconnect函数这里死掉

这个是板子usb部分的原理图

网友A:
我经常进异常中断的两个情况: 第一个是 开了未知中断,中断函数没写,  第二是 内存访问越界   尤其是数组用指针访问的时候     官网的USB 例子  我试过基本OK, 你注意下硬件设计是否存在异常。    USB  我的代码初始化  没有去使能disconnet这个细节。

楼主:
已解决,硬件软件都有问题

usbotg_vbus需要接到USB5V电压上,板子只用作usb设备所以usbotg_id也要拉高
还有一个不影响功能但是不规范的点,usb设备的typec座子的cc1和cc2需要各串一个5.1K电阻到地

然后软件直接下载官方例程就正常了,暂时还没找到自己工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