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N32G430开发板试用】LCD显示万花筒

楼主(2022-08-16):
@安小芯

尝试使用0.96inch的LCD显示万花筒。
如图

经过一副折腾,转换为bmp,发现有179张bmp.

一张图像素为80x80=6400个,彩色屏显示(黑,白)为(0,0xffff)二值模式,不是(0,1)二进制模式。
即一个像素一个int型,一张bmp需要6400*2=12800byte,179张bmp=12800*179=2.2Mbytes。单片机空间
远远不够的。

所以想了个办法,用先用0xff保存白色,然后显示时处理,一张图只要6400bytes。179张图需要1.1Mbyte字节。

根据上面的想法,再用1保存白色像素,一个字节由8个像素合成,一张图只要800bytes。179张需要140Kbytes。
虽然mcu空间还是不够,但是可以显示72张bmp。
软件处理部分

#define BIT(x) ((unsigned int)((unsigned int)1<<x))

/*----------------------------------------------------------------------------*/
/*----------------------------------------------------------------------------*/
//画图
void LCD_DrawPic_ZZZ(u8 index, u16 x, u16 y,const unsigned char *p)
{
    u8 n;
          u16 i;
        u16 picX;
    u16 temp;

        LCD_SetWindows(x,y,x+80-1,y+80-1);

    i = index*800; //bmp1 = 800 bytes

    for(; i<800+index*800; i++)
        {
                 picX = *(p+i);

        for(n=0,temp=0; n<8; n++)
        {
            temp = (picX & BIT((7-n))) >> (7-n);

            if(temp>0) temp=0xffff;
            Lcd_WriteData_16Bit(temp);
        }

        }

        //LCD_SetWindows(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
}

效果如图

不知道大佬们有没有好的办法。

最后附上代码

网友A(2022-12-02):
单片机内存能够显示过来的吗?

网友B:
图片的取模软件有吗?

网友C:
这个动态图片不显示了。

网页加载慢,稍微等等就可以了

网友D:
怎么才能保存这么多的图片文件?

项目上最好保存到外部flash或者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的取模软件有吗?

有,晚上回去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