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AT085评测1:开箱&硬件赏析

楼主:
首先感谢 凌鸥电子和 二姨家举办的这次活动,对有幸拿到测评开发板表示深深谢意~发帖会记录自己的学习心得;个人见识有限,如果发帖有不对妥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照例,第一帖开箱照
如下为板子的正面照,核心板+功率底板的设计,

如下为板子背面照,可以看出,为了过大电流,特意加粗了走线

接下来对照原理图,看看其中的设计

电源输入使用了凌鸥自家的 高集成降压型恒压芯片 LKS620,这是一款宽范围低功耗,适应 20Vdc -265V ac 输入,稳定输出 15V 电压的非隔离芯片;需要的外围器件简单,极其适合 DEMO 板制作

如果评估该电路板的电机电压不到 48V ,在电源输入处适当降低输入电压即可

15V 电压经 7805 LDO 转出 5V 直流电供给 MCU
母线电压采样是简单的电阻分压,5V 电压简单经过二极管,分别给出 霍尔信号电压 和模拟电压(滑动变阻器用)
三相全桥线路如下:

驱动芯片也是凌鸥自己的芯片 LKS560,输入端电压可以 是 3.3 或 5V,但需要注意低侧输入逻辑0 才代表导通;
输出端浮地的高边通过自举电容获得电压,最高耐压 300V;自带 200ns 的死区时间;欠压保护为 10V

MOSFET 采用的是 无锡新能源的物料 NCE8295AK,耐压值 82V,额定电流 95A,内阻 6.6毫欧,启动电压 10V

电流采样在 下管打开时实现,评估板使用了跳线帽,允许采集 大功率电阻或 大功率电阻+MOS 管内阻的方式

比较惊艳的是采样到的电信号是直接通过母座连接到 MCU 内部的,依靠芯片内部的OP 模块进行信号的整理和放大,极大降低方案成本

霍尔接口上拉电阻,指示灯,串口,按键都中规中矩

三相反电动势检测,驱动 BLDC 电机,亦是常规设计

回到 MCU 最小系统部分,烧录口使用双线 SWD,5V 供电由底板提供;滤波复位常规

霍尔上拉,反电动势RC 滤波,同样常规;电流采样需要结合 MCU 手册好好理解

唯一不大理解的是这个 短路保护,OC 信号是芯片输入or 输出?什么时候起作用的?同样要看手册好好理解下

网友A(2022-08-22):
这个板子确实不错的,很棒的一款单片机,能够这么好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确实不错,很棒的一款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