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图中丝印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22-08-17):
如图,前三个是二极管,后一个是三极管,都是贴片封装,分别是什么期间,其中第三个二极管是1n4148吗?

网友A:
R1J:RS07J快恢复 开关电源次级常用。
WL:18V稳压
A2:4148没问题。
34dg:估计mos管,焊下来,下面两个脚不导通是mos。通常右下脚是接地的。如果接地,考虑pmos

网友B(点评):
坛友是怎么练成这么牛的积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1J:RS07J快恢复 开关电源次级常用。
WL:18V稳压
A2:4148没问题。

大佬,想咨询您一下,丝印TX68  封装TO92的 LED闪灯驱动芯片,是否知道这颗的型号?或者有一样封装的引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