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用LED灯设计疑问

楼主(2022-08-17):
办公室有个led灯,主驱动芯片fm8502C,根据datasheet,其为开关式恒流驱动芯片。
其电流设定电阻设计如下:
Ipk=0.737/Rs
Iav=Ipk/2
驱动板上的电阻丝印为R910=0.91R
根据计算得Ipk=410mA,Iav=205mA。
LED是两个并联的,假设均匀分布电流,103mA每个。
查了下这种led,很多datasheet最大电流仅70mA,即使是100mA,也无余量。
办公室这个灯经常坏,是否是设计问题。还是行业惯例,寿命如此?请高手解答,不慎感激。
我目前还是准备,改成1.8R电流下降一半。

网友A:
一般故障都是在驱动部分,led坏多数也是驱动故障引起的,驱动电流设计都小于额定。

网友B:
低价竞争时候,就是调大电流,让发光稍微牛点,冒性能更好的发光芯片。
很怀疑你这个就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
降电流吧,超标使用,亮度增加有限而寿命那可是几何级数下降。

网友(2022-10-09):
上面那些电容都是1000hours、2000hours的,很快就失效了

网友C:
为了便宜,这种灯不讲使用寿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故障都是在驱动部分,led坏多数也是驱动故障引起的,驱动电流设计都小于额定。 ...

看图片怎么是电路板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