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降压芯片TPS5430反复烧毁

楼主(2022-08-17):
一上电显示电源短路状态,L1 22UH顺络一体式电感发烫,温升很快,没几秒PCB背部就不能摸手了,断电,测TPS5430 6、7脚短路,已经烧了3、4个,检查元器件没有问题,找不出原因,请大佬指教。

看一下电感和IC的质量,换个批次看看。

网友A:
D2的封装是不是画反了。芯片的8脚出来怎么连接到SS54的阳极上了呢。

网友B:
PCB图呢 实物图呢 发来看看

网友C:
看原理图,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建议把PCB图和实物图上传一下,另外,也要注意器件的采购渠道。

网友D:
器件封装画错了。

网友E:
TPS5430我曾经用过很多很多,保护很完善,没碰到烧的,它每个周期都会检测是否过流,过流就关断一会再重启,所以哪怕输出端对地短路,电流都不大的。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情况,不用示波器看一下?看看BOOT电压、开关输出电压。不要画错电路哦,还有衬底要接地哦。

网友F:
芯片肚子下焊盘没焊接好,

网友G:
怀疑你的+5V输出侧有短路,可以先拆掉芯片U8,量一下输出的5V对地是否短路。短路原因怀疑为C2钽电容损毁,钽电容焊接有要求,需注意。。

网友B:
1 测下输出正负间电阻
2 确定芯片底部焊盘加锡焊了?
3 你没看手册 推荐的布局布线

网友H:
D2质量还是不错的

楼主:
D2弄反了

网友G:
确实PCB上D2封装画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