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IIC问题

楼主(2022-08-17):
我从STM32移植过来BMP180的程序,软件IIC一直没有应答。我试了下硬件IIC_start这个函数启动不成功,求哪位能给点思路和例程吗?给我说一说这里面的坑。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抓下具体的通讯数据看下   Q877378012

网友B:
这只能先抓时序看看了

网友C:
哪里来的那么多坑,IIC不通,看时序就行了,何况你还是模拟的IIC,跟用什么芯片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因为你主频和延时没搞对

网友D:
软件IIC用的就是GPIO的输入和输出功能,先看波形时序吧

网友E:
逻辑分析仪要常备

网友F:
楼主用的io模拟还是用的iic模块呀

网友G:
直接用模拟iic好了

网友H:
用示波器看看时序对不对

网友I:
启动不成功的话 是不是晶振有问题

网友J:
不用填坑了  直接自己模拟 更快

网友K:
不用看波形吧 因为根本就没有启动iic啊

网友L: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M:
像使用硬件I2C的朋友致敬

网友N(2022-09-16):
软件IIC用的就是GPIO的输入和输出功能

网友O:
楼主解决了吗 我硬件和软件的IIC都测试了一下E2,目前能正常跑通

网友E:
是不是哪里配置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