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有适合做空中鼠标的方案吗

楼主(2022-08-17):
沁恒有适合做空中鼠标的方案吗?如果哪位有这方面资料或者链接麻烦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A:
您好,关于空中鼠标,感觉你可以通过使用我司蓝牙MCU(比如CH57x/CH58x系列)+陀螺仪+3D传感器的方式实现该功能。使用蓝牙MCU,可通过蓝牙或2.4G的方式与电脑连接。关于资料,在本版块或蓝牙MCU的EVT中有做鼠标的例程,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关于空中鼠标,感觉你可以通过使用我司蓝牙MCU(比如CH57x/CH58x系列)+陀螺仪+3D传感器的方式实现该 ...

谢谢

网友B:
带蓝牙的可以。

网友C:
使用什么通信呢

网友D:
请问什么是空中鼠标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什么是空中鼠标啊

"空中鼠标"(AirMouse)是加拿大公司Deanmark于2010年推出的一款全新概念的鼠标,它可以像手套一样"戴"在手腕上。

网友F:
空中鼠标还没有什么市场吧

网友G:
只要带蓝牙功能的都可以

网友H:
现在开发这个会不会亏本啊

网友I:
感觉空中鼠标非常的复杂,因为需要配合的部件比较多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空中鼠标"(AirMouse)是加拿大公司Deanmark于2010年推出的一款全新概念的鼠标,它可以像手套一样"戴"在手 ...

同样想问这个问题,原来是这样

网友K:
楼主想自己做个空中鼠标嘛?

网友L:
空中鼠标,好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