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华大HC32L110低压工作问题,FAE请进

楼主(2022-08-17):
#申请原创#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最近有个RFID的项目要换单片机,本来想用HC32L110去替换的,原来用的是TI的MSP430,供电是通过RF无源供电,电压有3.3V,接上MSP430被拉低,但是电压在2.5V以上;单片机换成HC32L110电压就被拉低稳定至1.5V,内部的VCAP脚只有1.3V,无法进行正常工作(程序IO口配置完,功耗在3.2V供电下10UA内);
还试过用WCH的单片机进行测试(空片,3.2V功耗1mA),接到RF负载,电压也在2V以上(在同样测试环境下)。

现在我的疑问有,一:同样的供电坏境,更大功耗的负载(WCH)拉低电源后的电压反而比华大的高。
                         二:MSP和WCH单片机在RF供电的情况下电源波动是比较大的,MSP的单片机在RF供电距离近的情况可以达到3.3V,在距离长的时候电压也会变低,但是华大的HC32L110是稳定在1.5V的,无论RF供电距离的长短。
从上面的情况看,就好像是HC32L110内部把电源固定在1.5V的样子,希望有人能解答一下我的疑惑(本人刚接触华大这个品牌,对单片机的知识也很浅薄,上面的问题有描述不清请指出)
还是说华大这个单片机的特性就是这样,有人应用过类似场景吗?

网友A:
华大现在不是更名为小华了吗

网友B:
有问题联系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华大现在不是更名为小华了吗

是的

网友D:
L110的原理图发出来看看

网友E:
更换一下供电方式吧

网友F:
看一下楼主的原理图

网友G:
原理图发来看看

网友H:
感觉是内部电路原理的问题

网友I:
这个需要结合内部原理图来分析了

网友J:
没有使用过rf无源供电

网友K:
距离边长肯定会导致电压下降啊 怎么会一直保证1.5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