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万用表测量电阻图解及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2-08-17):
电阻档的使用与注意事项将万用表指针打到如下图方框所示电阻档,黑表笔插于COM孔,红表笔插于V孔,再对被测电阻阻值进行测量。
电阻测量注意事项
(1)如果被测电阻值超出所选择量程的最大值,将显示过量程“1”,应选择更高的量程,对于大于1 MΩ或更高的电阻,要几秒钟后读数才能稳定,对于高阻值读数这是正常的。
(2)当无输入时,如开路情况,显示为“1”。
(3)当检查内部线路阻抗时,要保证被测线路所有电源断电,所有电容放电。
(4)200MΩ短路时约有四个字,测量时应从读数中减去,如测l00MΩ电阻时,显示为101.0,第四个字应被减去。
(5)可用电阻档粗略检测电容的好坏,用红表笔接电容器正极,黑表笔接电容器负极,万用表的基准电源将通过基准电阻对电容器充电,正常时万用表显示的充电电压将从一低值开始逐渐升高,直至显示溢出。如果充电开始即显示溢出“1”,说明电容器开路;如果始终显示为固定阻值或“000”,说明电容器漏电或短路。
(6)检查电路通断时,应将功能开关拨到“”档,而不要用电阻档。测量时只要没有听到蜂鸣声,即可判断电路不通。
(7)测量小阻值电阻时,应先将两表笔短路,读出表笔连线的自身电阻(一般为0。2~0。3欧),以对被测阻值作出修正。
(8)电阻档有过电压保护功能,瞬间误测规定范围内的电压不会造成损坏。例如,DT-830型数字式万用表电阻档最大允许输入电压(直流或交流峰值)为250伏,这是误用电阻档测量电压时仪表的安全值,但不可带电(如电池、人体等等)测量电阻,这样会导致万用表电阻精度下降,甚至损坏。
hFE档的使用与注意事项此档位主要是用于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β值,在测量之前,须先确定三极管是PNP型或NPN型,同时确定各脚极性。
万用表使用的其他注意事项
(1)在使用万用表过程中,不能用手去接触表笔的金属部分,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测量的准确,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人身安全。
(2)在测量某一电量时,不能在测量的同时换档,尤其是在测量高电压或大电流时,更应注意。否则,会使万用表毁坏。如需换挡,应先断开表笔,换挡后再去测量。数字万用表保养注意事项数字万用表是一种精密电子仪表,不要随意更改线路,并注意以下几点:
①不要超量程使用。
②在电池没有装好或后盖没有上紧时,请不要使用万用表。
③只有在测试表笔从万用表移开并切断电源后,才能更换电池和保险丝。电池更换:注意9V电池的使用情况,如果需要更换电池,打开后盖螺丝,用同一型号电池更换,更换保险丝时,请使用相同型号的保险丝。
④万用表使用完毕,应将转换开关置于“OFF”挡。如果长期不使用,还应将万用表内部的电池取出来,以免电池腐蚀表内其它器件。
上文就是关于万用表测量电阻图解及使用注意事项的相关介绍,您如果还有其他使用问题,欢迎登陆安泰测试www.agite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