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楼主:
万用表是一个多功能的测量表,它既可以测量电流电压,还可以测量电阻等其他数值,不过使用方法较为复杂了些。那么,万用表的使用方法,下面将会为大家介绍。
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一、电压的测量:
1、直流电压的测量:首先将黑表笔插进【com】孔,红表笔插进【VΩ】;
2、把万用表上的旋钮选到比估计值大的量程(注意:表盘上的数值均为最大量程,【V-】表示直流电压档,【V~】表示交流电压档,【A】是电流档),接着把表笔接电源或电池两端;
3、保持接触稳定。数值可以直接从显示屏上读取,若显示为【1】,则表明量程太小,那么就要加大量程后再测量工业电器。如果在数值左边出现【-】,则表明表笔极性与实际电源极性相反,此时红表笔接的是负极;
4、交流电压的测量:表笔插孔与直流电压的测量一样,不过应该将旋钮打到交流档【V~】处所需的量程即可。交流电压无正负之分,测量方法跟前面相同。无论测交流还是直流电压,都要注意人身安全,不要随便用手触摸表笔的金属部分;
二、电流的测量:
1、直流电流的测量。先将黑表笔插入【com】孔。若测量大于200mA的电流,则要将红表笔插入【10A】插孔并将旋钮打到直流【10A】档;若测量小于200mA的电流,则将红表笔插入【200mA】插孔,将旋钮打到直流200mA以内的合适量程。调整好后,就可以测量了。将万用表串进电路中,保持稳定,即可读数。若显示为【1】,那么就要加大量程;如果在数值左边出现-,则表明电流从黑表笔流进万用表;
2、交流电流的测量:测量方法与1相同,不过档位应该打到交流档位,电流测量完毕后应将红笔插回【VΩ】孔;
三、电阻的测量:
将表笔插进【com】和【VΩ】孔中,把旋钮打旋到【Ω】中所需的量程,用表笔接在电阻两端,测量中可以用一只手接触电阻,但不要把两只手同时接触电阻两端,这样会影响测量精确度。读数时,要保持表笔和电阻有良好的接触;注意:在【200】档时单位是【Ω】,在【2K】到【200K】档时单位为【KΩ】,【2M】以上的单位是【MΩ】;
以上就是关于万用表的使用方法的解答,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如您还有其他使用问题,欢迎登录安泰测试

网友A(点评):
复习一下吧,非常经典。